自动关机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2-02-13):
自动关机故障排除方法:
1 有可能是 BIOS 设置问题,进入 BIOS 里恢复默认设置或把主板的电池拿出来,反扣放电,等 5 分钟在反装进去即可。目的 BIOS 设置恢复默认值,排除 BIOS 散热预设自动重启或关机现象。

2. 内存原因。当内存与主板插槽接触松动时也有可能引起电脑自动关机,建议检查内存是否和主板插紧。接着使用排除法,检查内存、显卡、 CPU CPU 风扇、主板等。

3.散热不好。由于天气温度的影响或 CPU 风扇的转数不够所引起的系统过热,从而会导致电脑的自动关机,建议可以检查一下系统温度是否正常。通过对电脑主机中部件的灰尘进行清洁来排除故障的方法。灰尘是也可造成电脑自动关机故障的因素之一,灰尘可以造成部件老化、引脚氧化、接触不良及短路等故障。对于灰尘造成的这些故障,一般使用清洁法比较有效

4. 软件因素。如果电脑在使用某一个应用顺序软件时发生自动关机,则自动关机故障可能是由此顺序软件引起的一般将程序软件卸载即可。由于病毒或木马所引起的电脑关机也比比皆是尤其最近流行的冲击波,中了该病毒之后便会导致系统的重启与关机。如果使用的 Window 2000 或 Window XP 系统,建议您在用杀毒软件杀毒之后及时打上冲击波的补丁,一般问题就可以解决。

5.电源问题。电源的供电缺乏也是一个引起电脑自动关机的重要因素,电源品质差,老化或功率过小,无法满足电脑各配件的供电需求,可更换大功率高质量的电源 ,这个问题存在可能性很小。

6 检查主板,主板老化、电容失效或爆浆、主板电源插针、主板与机箱背板发生短路等均可能引起自动关机,可将主板从机箱取出检查或测试,接着检查 CPU 风扇转动及 CPU 温度是否正常,接着检查 CPU 风扇散热片的底部硅胶是否变干,如果变干,将 CPU 风扇上的硅胶清理干净,然后重新涂上好的硅胶即可。如果风扇不正常,更换 CPU 风扇。

7 可能是玩大型游戏导致 CPU 过热,而 CPU 风扇散热不好就会使电脑自动关机。如果是而且经常发生自动关机故障,建议,更换一个高质量的转速高的 CPU 散热风扇,风扇散热片的底部硅胶是否变干,如果变干,将 CPU 风扇上的硅胶清理干净,然后重新涂上好的硅胶即可。如果是游戏软件导致的自动关机,请卸载重装。

8.显卡本身问题。 1 显存损坏。假如显卡的显存有损坏的话极容易发生这类现象,即使不死机的话玩 3D 游戏一段时间后也会频繁报错,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最好用替换法换块好的显卡上去试一下就行了 2 显卡本身的线路或芯片有损坏,导致发生故障,这样也是用替换法试着解决。

9. AGP 插槽电压不足。原因是电压不稳定,使的玩 3D 游戏时可能瞬间造成 AGP 插槽供电不足而造成死机,因此应该先检查一下自己的电源功率是否足够或者供电线路是否稳定,或者可以试着在 BIOS 中调高一下 AGP 电压,一般调高 0.1V 即可,但不能调的太高,否则会很危险的
10.系统软件问题。 1 检查一下你主板补丁和显卡驱动是否正确,显卡的驱动是否有损坏,出现死机问题的话先试着换一个主板补丁或显卡驱动,注意不是最新的就是最好的试着打一下随硬件附送的光盘里的驱动或补丁。 2 看一下 directx 文件是否损坏或版本过低,运行里输入 DXDIA G 命令运行一下 directx 诊断顺序看看。 3 看一下硬件加速是否开启了 4 清理一下系统的垃圾文件,实在不行的话试着重新安装系统。

步骤/方法

  1. 自动关机故障排除方法:
    1 有可能是 BIOS 设置问题,进入 BIOS 里恢复默认设置或把主板的电池拿出来,反扣放电,等 5 分钟在反装进去即可。目的 BIOS 设置恢复默认值,排除 BIOS 散热预设自动重启或关机现象。
  2. 2. 内存原因。当内存与主板插槽接触松动时也有可能引起电脑自动关机,建议检查内存是否和主板插紧。接着使用排除法,检查内存、显卡、 CPU CPU 风扇、主板等。
  3. 3.散热不好。由于天气温度的影响或 CPU 风扇的转数不够所引起的系统过热,从而会导致电脑的自动关机,建议可以检查一下系统温度是否正常。通过对电脑主机中部件的灰尘进行清洁来排除故障的方法。灰尘是也可造成电脑自动关机故障的因素之一,灰尘可以造成部件老化、引脚氧化、接触不良及短路等故障。对于灰尘造成的这些故障,一般使用清洁法比较有效
  4. 4. 软件因素。如果电脑在使用某一个应用顺序软件时发生自动关机,则自动关机故障可能是由此顺序软件引起的一般将程序软件卸载即可。由于病毒或木马所引起的电脑关机也比比皆是尤其最近流行的冲击波,中了该病毒之后便会导致系统的重启与关机。如果使用的 Window 2000 或 Window XP 系统,建议您在用杀毒软件杀毒之后及时打上冲击波的补丁,一般问题就可以解决。
  5. 5.电源问题。电源的供电缺乏也是一个引起电脑自动关机的重要因素,电源品质差,老化或功率过小,无法满足电脑各配件的供电需求,可更换大功率高质量的电源 ,这个问题存在可能性很小。
  6. 6 检查主板,主板老化、电容失效或爆浆、主板电源插针、主板与机箱背板发生短路等均可能引起自动关机,可将主板从机箱取出检查或测试,接着检查 CPU 风扇转动及 CPU 温度是否正常,接着检查 CPU 风扇散热片的底部硅胶是否变干,如果变干,将 CPU 风扇上的硅胶清理干净,然后重新涂上好的硅胶即可。如果风扇不正常,更换 CPU 风扇。
  7. 7 可能是玩大型游戏导致 CPU 过热,而 CPU 风扇散热不好就会使电脑自动关机。如果是而且经常发生自动关机故障,建议,更换一个高质量的转速高的 CPU 散热风扇,风扇散热片的底部硅胶是否变干,如果变干,将 CPU 风扇上的硅胶清理干净,然后重新涂上好的硅胶即可。如果是游戏软件导致的自动关机,请卸载重装。
  8. 8.显卡本身问题。 1 显存损坏。假如显卡的显存有损坏的话极容易发生这类现象,即使不死机的话玩 3D 游戏一段时间后也会频繁报错,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最好用替换法换块好的显卡上去试一下就行了 2 显卡本身的线路或芯片有损坏,导致发生故障,这样也是用替换法试着解决。
  9. 9. AGP 插槽电压不足。原因是电压不稳定,使的玩 3D 游戏时可能瞬间造成 AGP 插槽供电不足而造成死机,因此应该先检查一下自己的电源功率是否足够或者供电线路是否稳定,或者可以试着在 BIOS 中调高一下 AGP 电压,一般调高 0.1V 即可,但不能调的太高,否则会很危险的
    10.系统软件问题。 1 检查一下你主板补丁和显卡驱动是否正确,显卡的驱动是否有损坏,出现死机问题的话先试着换一个主板补丁或显卡驱动,注意不是最新的就是最好的试着打一下随硬件附送的光盘里的驱动或补丁。 2 看一下 directx 文件是否损坏或版本过低,运行里输入 DXDIA G 命令运行一下 directx 诊断顺序看看。 3 看一下硬件加速是否开启了 4 清理一下系统的垃圾文件,实在不行的话试着重新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