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32EC型PLC与电脑通迅后,运行梯形图时出错

楼主(2012-02-13):
台达DVP32EC型PLC与电脑通迅后,运行梯形图时出错.提示为通信错(功能不支持),请教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说明通讯没有成功啊   看看通讯接口和设置是否正确  或者根据提示再解决

网友B:
可能你使用了PLC不支持的指令或者监控机种不匹配,请在PLC状态信息里确认型号;然后再试。

网友C(2013-04-30):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使用了PLC不支持的指令或者监控机种不匹配,请在...

 能不能具体说说

当我用上定时器和计数器时就不可以

不用时就不会出现提示?

不可能不能使用的

网友D:
干扰的问题,数据线抗干扰差

网友E:
那就看你用的计数器和计时器在不在ES支持的范围之内 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