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具体安装方式和要求

楼主(2012-02-13):
感觉此贴还不错,转过来给大家分享

HN LD系列电磁流量计测量原理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传感器主要组成部分是:测量管、电极、励磁线圈、铁芯与磁轭壳体。 电磁流量计主要用于测量封闭管道中的导电液体和浆液中的体积流量。包括酸、碱、盐等强腐蚀性的液体。电磁流量计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纺织、食品、制药、造纸等行业以及环保、市政管理,水利建设等领域。

      1:电磁流量变送器应安装在室内干燥通风处.避免安装在环境温度过高的地方,不应受强烈振动,尽量避开具有强烈磁场的设备,如大电机,变压器等.避免安装在有腐蚀性气体的场合.安装地点便于检修.这是保证变送器正常运行的环境条件.

  2:为了保证电磁流量变送器测量管内充满被测介质,变迭器最好垂直安装,流向自下而上.尤其是对于液固两相流,必须垂直安装.若现场只允许水平安装,则必须保证两电极在同一水平面

  3:电磁流量变送器两端应装阀门和旁路.

  4:电磁流量变送器的电极所测出的几毫伏交流电势,是以变送器内液体电位为基础的.为了使液体电位稳定并位变送器与流体保持等电位,以保证稳定地进行测量,变送器外壳与金属管两端应有良好的接地,转换器外壳也应接地.接地电阻不能大于10,不能与其它电器设备的接地线共用。如果不能保证变送器外壳与金属管道良好接触,应用金属导线将它们连接起来.再可靠接地.

  5:为了避免干扰信号,变送器和转换器之间的信号必须用屏蔽导线传输.不允许把信号电缆和电源线平行放在同一电缆钢管内.信号电缆长度一般不得超过30m.

  6:转换器安装地点应避免交、直流强磁场和振动,环境温度为—20一50℃,不含有腐蚀性气体,相对湿度不大于80%.
  7:为了避免流速分相对测量的影响,流量调节阀应设置在变送器下游.对于小口径的变送器来说,因为从电极中心到流量计进口端的距离已相当于好几倍直径D的长度,所以对上游直管可以不做规定.但对口径较大的流量计,一般上游应有5D以上的直管段,下游一般不做直管段要求.
◆量程范围确认
一般工业用电磁流量计被测介质流速以2~4m/s为宜,在特殊情况下,最低流速应不小于0.2m/s,最高应不大于8m/s。若介质中含有固体颗粒,常用流速应小于3m/s,防止衬里和电极的过分磨擦;对于粘滞流体,流速可选择大于2m/s,较大的流速有助于自动消除电极上附着的粘滞物的作用,有利于提高测量精度。
在量程Q已确定的条件下,即可根据上述流速V的范围决定流量计口径D的大小,其值由下式计算:
Q=πD2V/4
Q:流量(㎡/h) D:管道内径 V:流速(m/h)
电磁流量计 的量程Q应大于预计的最大流量值,而正常的流量值以稍大于流量计满量程刻度的50为宜。

网友A:
呵呵,偶来显摆显摆。

3:电磁流量变送器两端应装阀门和旁路.
此外还要在流量计前后阀门之间安装排污阀,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很多时候有用没有排污泄压阀的存在,把前后阀门切断后由于阀门内漏的原因,在拆卸流量计时管道的介质会喷出极易发生危险,也无妨进行拆卸、维修、更换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