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S5-135U故障,请大侠们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13):
我们单位的S5PLC坏了,928B上的BASP、SI1、SI2灯亮,CP581上STOP、FAULT灯亮,机架上MB-low 、RB-low灯亮,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压缩包是程序吗

网友B:
老古董了。你这可能是和CP581通信的设备或CP581故障引起。也可能是总复位出错或没有完成总复位的现象。建议重新上电作一下CPU总复位:RESET开关置OVERALL RESET位,RN/ST 开关:RUN---STOP---RUN----STOP---RUN,RESET开关回到中间位置。

如果解决不了,我给你介绍个西门子S5的高手。

网友C:
应该是通信故障,查看接线。

网友D:
1,很多可能,但先建议将 CPU 总清重启再看看故障诊断吧

2,还有检查设备外部有无别的故障指示

3,楼主在哪,要是在上海可帮你看看去

网友E:
/  /每日擂台14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关心,是CP581故障引起的, CP581无法自启动,需要清一下F1键才能进入用户程序,现在系统进不去,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