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怎么在昆仑通态用户窗口上设置密码登陆啊?

楼主(2012-02-13):
昆仑通态怎么在用户窗口设置密码啊。听了好多都是说用函数logon设置的。但是弄了好久没成功,还是有点不明白,希望高手可以指点下,麻烦加QQ87567467详细聊。

网友A:
昆仑也没有用过;那说明应该要用到脚本文件来完成!logon函数!

楼主:
对:bhdxzgp关于昆仑也没有用过;那说明应该要用到脚本文件来完成!logon函数! 内容的回复:

LOGON函数设置的密码不是我i说的那种,那种密码是把数值转化成字符。然后在一个窗口有个密码输入框,输入密码按下确认键后就可以使用了。不是类似于权限的设置。我有图,给你看看怎样设置这样的密码

网友B(2012-03-21):
怎么写2011年的触摸屏程序

网友C(2017-04-30):
你设置用户权限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D(2017-11-28):
谢谢,我就是这么用的

引用 网友C:
你设置用户权限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E:
学习了 ,方法学会了哦

网友F(2020-03-09):
能不能分享一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