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冷却液电机跳闸维修记录

楼主(2012-02-13):
   今天遇到一台数控车床,开机启动后在加工时出现报警。关机重启故障依然存在,通过I/O信号诊断判断电机过载。打开电柜检查线路,发现控制冷却电机空开跳闸,为了确认故障原因,再次开水空开立即跳了。拿三用表测三相电压均为390V左右,属电压正常范围。排除电压引起的故障。将水泵电机进线从空开上断开,用万用表打三相电阻,发现A、B为186欧,B、C相与A、C相 均为0.8M欧;单相对地10多兆欧,位故判断电机烧了或者线路短路。为了确定是电机问题还是线路问题,又打开电机接线盒,将进电机线取下,再用万用表打三相电阻,测得结果与前次测量一致。到此可以确定电机坏掉。找来同型号相同参数电机换上,设备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