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欧姆龙

楼主(2012-02-13):
大家好,我新学组态,现有个问题,我从官网下了6.53和6.55两个版本,如果安装6.55与欧姆龙CQM1通信的上,能监视不能控制(可以读入PLC输出状态,但写出时有问题,写的瞬间下位机有一点反应,一闪就没。)同样设置用在6.53上就通信失败,说通信设置有误,但我都设置相同呀,下位机也是处于监控模式的,搞了好久不好,求老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把下面的PLC处于运行模式,试一下!

1.主要看参数设置;在组态帮助中很详细!

2.通信线要连接可靠!·

网友B:
估计是用的驱动版本不一样,在6.53上更新个最新的驱动。

楼主:
谢谢老师。我试下

网友C:
如果不是驱动的问题,就是软件得到问题。我单位也在官网上下载过6.52版本的,怎么试也不能通讯,给客服打电话,更新驱动等,都不行。最后,还是购买的正版光盘,安装后,就可以通讯了!

楼主:
这样的话亚控好像就不地道,我还准备说服老板选这个软件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