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写个梯图

楼主(2012-02-13):
小弟完全自学,身边没有一个人能交流

第一次设计个梯图,要求是这样的:一共13个按钮分别是SB1到SB13,对应:手动,自动,Z+,Z-,R1+,R1-,R2+,R2-,D+,D-,快速,主轴转,主轴停

两个行程开关控制R1,R2,分别是SQ1,SQ2

输出电磁阀YV1到YV9对应Z+,Z-,R1+,R1-,R2+,R2-,D+,D-,快速

溢流YV10在自动或者手动时开

中间继电器主轴是M

我没怎么接触过工控的东西,自己也设计了个感觉不对劲,希望有老师帮忙给看下

我也能参考更加进一步学习,谢谢

网友A:
你能说的更清楚些吗?不好理解哈!

网友B:
确实不好理解,各件的时序关系、动作要求都要搞清了才行

楼主:
手里只有个电气接口表

电磁阀 Z+    拖板进     YV1

          Z-      拖板退     YV2

          R1+    R1进       YV3

          R1-     R1退       YV4

          R2+    R2进       YV5

          R2-     R2退       YV6

          D+     尾顶进     YV7

          D-      尾顶退     YV8

                   快速        YV9

                   溢流        YV10

中间继电器       主轴     M

行程开关                     SQ1

                                 SQ2

按钮         手动           SB1

               自动           SB2

               Z+              SB3

               Z-               SB4

              R1+             SB5

              R1-               SB6

              R2+             SB7

              R2-               SB8

              D+               SB9

              D-                SB10

             快速              SB11

             主轴转           SB12

             主轴停           SB13

只有这么一个表,比较简单的动作,不过我刚学,有点晕,麻烦看下

楼主:
自动手动互锁,自动或者手动的时候溢流开,只有溢流开的时候各电磁阀才能有动作,比较按下Z+,拖进板前进也就是输出Z+的YV1,其它也都是按下按钮时产生相应动作

楼主:
OK,明确几个问题了:

1、暂时只编手动,由于还没有时序,自动先留个口就可以

2、行程开关SQ1,SQ2控制的Z、R1、R2、D的进和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动手动互锁,自动或者手动的时候溢流开,只有溢流开的时候各电磁阀才能有动作,比较按下Z+,拖进板前进也就是输出Z+的YV1,其它也都是按下按钮时产生相应动作

你好像对工艺要求 还是不太清楚, 首先要熟悉工艺流程.  才能写出程序!

网友D:
樓主的控制對象應該是4個電磁閥和1個主軸電機。用SB按鈕控制電磁閥的切換來控制液壓缸的雙向移動,你先畫一個電磁閥的梯形圖+溢流閥+主軸轉停控制梯形圖,先做簡單的,然後慢慢完善增加,別一下把所有的功能都實現。個人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好理解,各件的时序关系、动作要求都要搞清了才行

现在只有动作只搞手动操作,没有时序了,帮下忙

网友E:
直接搞几个自锁就可以了啊,再就是逻辑关系了啊!

网友F:
电控一个基本的的内容就是自锁,楼主把这个先弄清楚了。

然后,把每个输出对应在哪些条件下等,工艺要求理清楚 答案也就出来了。

网友G:
应先画一个流程图,然后根据流程图编写。

网友H:
/  /每日擂台14日结帖标志//感谢以上回帖的网友,欢迎大家继续解惑答疑,本帖奖励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