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脉冲控制

楼主(2012-02-13):
今天去工地调试变频器,发现SY5000的变频器不能通过RS485通讯控制无聊的时候看到可以通过脉冲控制,于是想了解一下脉冲控制变频器如何控制的。看了下说明书变频器有两个输入端子一个是给脉冲增加脉冲的(假设是A),一个是给脉冲减小频率的(假设是B)。个人想法是通过给A端子脉冲来增加频率。给B脉冲减小频率,给个整定程序当频率没达到要求的时候一直给脉冲,当达到频率的时候停止给脉冲。通过反馈来计算。可是想到反馈的数据滞后性,一级需要模拟量输入或者通讯感觉这样的话还不如直接通讯控制或者模拟量控制呢!于是觉得我的想法应该不对。

在这里想请问大家有什么想法?是不是可以跟电机一样通过给一定的脉冲来对应一定的频率。

有用过的或者有想法的哥们来指教一下。谢谢了!

楼主:
大家还木有起床么?小弟这里是盼了一夜了

网友A:
还真没用过,好像是那么回事

网友B:
SY5000的变频器没用过,不知道。但是台达的用过需要加PG卡使用,用法同使用步进、伺服脉冲控制方法差不多。

楼主:
我早上问了SY 技术 原来他们有一个指令叫E-033可以设置每个脉冲对应的频率值。呵呵现在在写程序等写好了去现场调试一下回来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C:
这个倒没有见识过,不过多数变频器都有通过DI输入增减频率的,ON/OFF一下增/减0.1Hz,用按钮或开关调速度。不需要闭环的

网友D:
活着兄弟,神源UF真没接触,可能是设置上的问题

楼主:
哈哈  我也没见过 恶心巴拉的

网友E:
这个问题呀和称的吨数一样,其实通信的实质也是脉冲,如果通过程序给定一定频率的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F:
新技术···鼓励多探讨···感兴趣的说

网友G:
我们用的就是脉冲的加减控制,但要处理好干扰问题。

楼主:
好用么?有没有具体的流程构思

网友H: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楼主:
我试过了脉冲控制,呵呵蛮好用的。目前接触到的是两种一种是脉冲频率控制变频器频率。一种是通过脉冲增减量控制变频器增减控制。前者好用一些。呵呵!

网友I:
我在这里学习了,请教这是什么类型的变频器?

网友J:
是啊 我也想学习一下,这个方法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