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组态王软件通讯解决方案

楼主(2012-02-13):
     本文阐述了组态王软件在工业控制领域中的应用,组态王软件和单片机进行通讯的两种解决方案及其优劣性比较,并着重阐述了基于DDE方案的数据通讯原理和代码实现。

1.引言

    组态王软件作为一种工业控制组态软件在国内已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其具有强大的硬件支持能力,对国内外绝大多数PLC、变频器、板卡、模块、仪器仪表都编写了相应的驱动程序,使用起来相当方便快捷。在“农水实验田环境监测”项目中,我们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日本三菱PLC、台湾研华亚当模块及自行开发的基于单片机的分析仪器,我们选择的软件开发平台是组态王软件。因此,实现单片机与组态王的数据通讯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2.单片机与组态王软件通讯的解决方案

    2.1两种通讯解决方案

    单片机与组态王软件通讯的解决方案有两种,其一是直接编写支持单片机的驱动程序,就象组态王支持PLC一样;其二是利用组态王软件和 Visual Basic都支持DDE的特点,以VB为开发平台,写一个数据通讯应用程序,一方面实现与单片机的连接,另一方面实现与组态王的动态数据交换。

    2.2两种方案的比较

    第一种方案的优点是程序结构比较紧凑,数据通讯效率较高;缺点是必须由对组态王软件内核比较清楚的程序员开发,开发周期较长。第二种方案可由一般的程序员开发,缺点是数据通讯效率较低。在本项目中,我们采用了第二种方案。

3.基于DDE方案的实现

    3.1 DDE的概念

    DDE是WINDOWS平台上的一个完整通信协议,它使应用程序能彼此交换数据和发送指令。DDE过程可以比喻为两人对话,一方向另一方提出问题,然后等待回答。提问的一方称为“客户”,回答的一方称为“服务器”。一个应用程序可以同时是“客户”和“服务器”,当它向其他程序中请求数据是,它充当的是“客户”,若有其他程序向它提供数据,它又成了“服务器”。

    3.2通讯程序的数据流向

    用VB编写的数据通讯程序作为中间者传递组态王与单片机之间的数据。当组态王需要向单片机发送控制命令时,组态王充当服务器向VB通讯程序提供数据,VB通讯程序再通过串口实现对单片机的远程控制;当组态王需要向单片机采集数据时,组态王充当客户向VB通讯程序请求数据。组态王与单片机通讯的数据流向如图1。

组态王与单片机通讯的数据流向
图1 组态王与单片机通讯的数据流向

    3.3 代码实现

    1.组态王的DDE设置

    组态王的DDE对话的内容是通过三个标识名来约定的。

    应用程序名(application):进行DDE对话的双方名称

    主题(topic) :被讨论的数据域

    项目 (item) :被讨论的特定数据对象

    为了建立DDE连接,需要在组态王的数据词典里建立一个DDE变量,并登记三个标识名。组态王运行系统的程序名是“VIEW”,主题规定为“TAGNAME”,项目是在定义DDE变量时定义的项目名称。

    2.VB通讯程序中的DDE设置

    在VB中DDE的连接是通过控件的属性和方法来实现的。当VB充当服务器时,需要设置LinkTopic 和LinkMode属性;当VB充当客户时,需要设置LinkTopic ,LinkItem和LinkMode属性。例如,VB通讯程序作为服务器时的设置如下:

    Sub Form_Load()

    LinkTopic=”form1”

    LinkMode=1

    End Sub

    3.VB与单片机的通讯

    在VB中可用Microsoft公司的32位串口通信控件Mscomm32.ocx实现与单片机的通讯。在程序初始化时,设置Rthreshoid属性为1,接收缓冲区接收到数据时触发OnComm事件,从而进行数据的接收和处理。

    Sub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Mscomm EV RECEIVE

    Inbuffe= MSComm1.Input

    Receivedata=Inbuffe

    MSComm1 Receive=False

    End Select

    。。。。。。。

    End Sub

4. 结论

    采用上述方案,我们在“农水实验田环境监测系统”项目中,很好地解决了组态王软件与单片机的数据通讯。一年来,系统运行稳定可靠,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