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HMI设为从站?

楼主(2012-02-14):
敬请回复,多谢!

网友A:
组态时直接挂上dp就可以了

网友B(2014-07-15):
引用 网友A:
组态时直接挂上dp就可以了              ...

有点装B的味道啊,dp是什么呢?

网友C:
请问您是做什么从站  串口的话 我们屏组态时连接一个Modbus RTU Slave协议 那么我们就是做modbus从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