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20工控论道:国产PLC和洋品牌技术差距有多大?

楼主(2012-02-14):
在工控行业摸打滚爬的技术人员,对PLC都不陌生。所有工控行业领域几乎都无处不在,为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每年统计数据看,在所有PLC中,仍然是洋品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国产PLC几乎难以撑起一片天空。

人们不禁要问:国产PLC和洋品牌技术差距有多大?主要根源在哪儿?

网友A:
我们应该正面对待这个问题,差距确实非常大,实际上我们国家开始搞PLC的时间与国外搞PLC的时间相差不大,国外在1969年开始研究PLC,而我国1974年就开始研究了,对于PLC的原理都已经非常熟悉,主要还是在制造工艺上远不如国外,比如元件的质量、材料的选取、适应恶劣环境的设计、对于抗干扰的设计等等,主要根源还是我们对自身的不严格,制造工艺的要求不高,这可能和中国人做事不严谨有关系,现在很多国外品牌在中国都有生产基地,都是中国人在制造,质量都非常好,只是管理者都是外国人,制造要求完全按国外要求制造,我们应该深思了。

网友B:
从来没有用过国产PLC,主要原因还是担心其稳定性,担心国产PLC的性能不如国外稳定,国内的一些制造商为了降低成本会在元器件上做打算,如果个别元器件质量不过关,就会影响PLC的稳定性(只是个人认为,没有贬低民族产业的意思)。

网友C:
这个没用过,真不知道!

!!!!!!!!!!

网友D:
QHDTHL 小哥哥,,,大舌头太能胡扯鸟~~~~~~~~~~~~~·

网友E:
一般应用的话,国产还是能完全胜任的。但从产品到最终用户手里,中间有太多环节,不是大伙一两句简单差距对比就能解释和说明得了的。

网友F:
稳定性,其实性能查不多

网友G:
为什么用老外的工艺和管理、用中国的人工就生产出品质比较好的产品,而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的工艺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性能就差一些,这些应该值得我们去认真的思考。中国人的头脑并不比外国人差,我并不是贬低我们自己,某些中国人做产品的目的是追求近期利润,是那种“速战速得利“的心态,假设研发一个产品投入十年的时间,投入不小的资金,如果成功皆大欢喜,如果还不能成功,谁去埋单呢?这是一般中国人的心理。另一个原因也是我所在的公司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过渡降成本、过渡降消耗,产品能用就行,性能质量放在其次,任何一个人都明白这一点,这也许是老外的产品质量过硬的原因吧。

网友H:
程序

性能。。。。。。。。

网友I:
我认为国产PLC和洋品牌技术还是有一定差距:

首先国产plc的稳定性,系统的持续性不好质量都还有待提高;

1、国产东西外观差,工艺水平还需提高;
、功能不如国外的;
、兼容性差;

4.质量保证和售后的技术服务可能还有距离。
那么出现这些差距的原因有哪些呢,总结了一下有如下几个主要原因:

1.国外PLC进入我国时常较早,得到了用户高层的认可,而国产PLC还处在技术改进阶段。

2.在经济竞争中就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市场销售,国内PLC的产品宣传、市场开拓,以及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方面应继续加大力度。

3.技术推广不足,没有得到前沿的PLC技术。开发初期要先找制造商设备配套。软件开发也应该做好产品推广不透明,高利润都给中间商。

4.在国际上PLC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我国多数PLC厂家还没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PLC产品,其中之一就是研发实力不够。

5.国产PLC一般生产批量要小得多,那么,零件采购成本、研发成本分摊的就多。如果要求比进口的便宜,那就只能降低质量了。

6.由于产品市场规模的影响,缺少相关行业的实际应用经验,产品得不到一个持续改进的驱动力,这点需要广大用户的信任、支持;plc品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支持,而且必须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需要一个有实力、能作为的企业;

7.体制问题。原来许多做PLC都是研究所或者国有企业,体制和机制限制了产业的发展。

当然还有资金问题、制造工艺问题等一系列问题。

我想不会用多久,国产品牌就会形成气候,这个是历史的必然

网友J:
    国产PLC要和国际品牌的PLC并驾齐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售后和技术支持就不行。另一方面就是本身的品质,可靠性和易用性都要花大力气去解决。下面我将通用型变频器国产机和进口机的技术比较下:

    功率开关器件:大多用IGBT,且是三菱或西门子,与进口机一致。

    单片机:多用Intel公司的87C196MC或TI公司的DSP,与进口机一致。

    功率容量:国产机能做到百千瓦以上,与进口机相差不大。

    频率范围:国产机能做到400HZ,与进口机相差不大。

    频率精度:0.01HZ(100HZ以下),0.1HZ(100HZ以上),与进口机相差不大。

    电压范围:220V,380V,与进口机一致。

    保护功能:过压、欠压、过流、短路、失速、缺相、过热等多种保护,与进口机相差不大。

    控制功能:有频率、电压、电流等屏幕显示、在1-999秒之间任意加减时间、内含PID控制、实现四象限运行,与进口机相差不大。

    软件:可根据用户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发或修改软件,以满足不同用户的要求,进口机靠功能齐全来满足不同用户的要求。
    那么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我认为

    1、 技术开发方面

  (1)关键元器件尽量自己开发,掌握核心技术,降低成本,因为企业在产品上的竞争实际是核心技术的竞争。象国内空调业,目前真正自己拥有变频空调技术的厂家没几个,绝大多数是与外企合资,所以成本下不来。

  (2)充分利用技术创新能力,开发有特色的产品,适销对路的产品,实现"市场差异化"竞争。哈佛大学的伯特教授指出:市场竞争主要靠"标新立异",谁能不断地比竞争对手捕捉更好的市场切入点,谁就能不断地占领市场;然后在稳定、完善中小容量变频器的基础上,尽快投入高压大容量产品的研究开发,高档次高附加值的产品利润才高。

    2 、市场开拓方面

    市场是一巨大的系统工程,由若干子系统构成,这些因素包括产品、功能、外形、品牌、渠道、价格、推广、营销、广告、服务等,有着十分复杂的交叉效应,需综合平衡,不能顾此失彼。

  (1)市场定位、定价。据我国具体情况,国产变频器开发较晚,正处于产品成长期,近期产品应生产完善中小功率的中低档变频器为主,功能上满足调速与节能需要为目的。高档产品暂时无法与欧美抗争;价格上以薄利多销为原则,先抢占市场。参照同行标准,低价入市,形成规模效应,因为适中的价格能给用户以信赖的感觉,增加对产品的忠诚度。

  (2)加强信息管理。加强市场调研,及时掌握第一手信息资料,如同类产品厂家的信息、市场动态、价格情报、需求厂家状况等,并积极参加各类展会如广交会、订货会、博览会等,扩大影响。

  (3)正确选择渠道。直接渠道是面向用户,大型企业一般不愿意选择与中间商合作,以利于节约成本,搞好售后服务及配套产品的开发;间接渠道是建立广泛的经销网络和庞大的营销队伍,充分依靠中间商的现有渠道,迅速进入和占领市场。

  (4)充分提高服务质量。市场从根本上理解就是服务。这方面国产品牌有先天优势,与进口机比较服务半径小,大型企业更是有遍及全国的服务网络,售前给用户做参谋,献计献策,帮助其设计改造。售后是关键,一位营销专家曾经讲过:真正的销售工作是始于产品售出以后。完全可做到跟踪服务,定期巡访巡检,做好记录存档,发现问题及时改进。甚至在适当时候适当地区搞一些用户联欢会,以加强与用户的联系。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国产PLC和洋品牌技术差距:国产plc的稳定性,系统的持续性不好,质量都还有待提高;1、国产东西外观差,工艺水平还需提高;2、功能不如国外的;3、兼容性差;4.质量保证和售后的技术服务可能还有距离。原因:1.国外PLC进入我国时常较早,得到了用户高层的认可,而国产PLC还处在技术改进阶段。2.在经济竞争中就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市场销售,国内PLC的产品宣传、市场开拓,以及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方面应继续加大力度。3.技术推广不足,开发初期要先找制造商设备配套。软件开发也应该做好产品推广不透明,高利润都给中间商。4.在国际上PLC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我国多数PLC厂家还没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PLC产品,其中之一就是研发实力不够。5.国产PLC一般生产批量要小得多,那么,零件采购成本、研发成本分摊的就多。如果要求比进口的便宜,那就只能降低质量了。6.由于产品市场规模的影响,缺少相关行业的实际应用经验,产品得不到一个持续改进的驱动力,这点需要广大用户的信任、支持;plc品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支持,而且必须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需要一个有实力、能作为的企业;我想不会用多久,国产品牌就会形成气候,这个是历史的必然

说的不错

网友L:
这个差距有多大真的不好判断。去年去过某一欧洲品牌生产线参观过,其生产线规模不是很大,但生产线上的每一道工序都有相应的检查和考核,基本上能将问题扼杀在出厂前。不知道国内的PLC生产线是否同样如此?如果不能将问题在生产工艺上解决,而靠应用中反馈的问题再来检查和处理的话,这样的技术差距就很大。

网友M:
1、国产东西外观差,工艺水平还需提高;
、功能不如国外的;
、兼容性差;

4.质量保证和售后的技术服务可能还有距离。

总感觉很多高科技产品国产的都要低于国外  不过我国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啊

网友N:
最优回帖奖励20MP,su_plc、水中鱼

5个精彩回帖,分别奖励100积分、QHDTHLQHDTHL

50积分、a332329107、零下一度

25积分、hzzjhzzj

15积分、yhqzllyhqzll

10积分、CSUNXY62CSUNXY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