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132平面磨床电磁阀总是烧线圈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2-14):
有一北京第四机床厂产M7132A卧轴矩台平面磨床,电气原理图不详,最近其电磁阀不知怎么总是烧线圈,在这里求助了!

网友A:
检查检查电源电压,再看看电磁阀的质量如何,或吸合是否完全,估计也就这几个方面了.

网友B:
最主要查看直流线圈的续流管是否击穿?

网友C:
可以肯定是交流线圈,直流不论吸合与否都不会烧线圈。查看是否吸合、通电时间?滑卡了,电磁铁不能推动,铁芯吸合不严就会烧线圈。如果能换电磁阀,最好用直流电磁铁或内整流的电磁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如谁有此机床的电气原理图供参考,不胜感激!

楼主:
记录此机床的电磁阀型号是MFB1-5.5YC湿式阀用电磁铁 ,220VAC,4mm,55N。

网友D:
检查一下电磁阀的供电电压及烧坏的电磁阀的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C:
湿式阀是内整流,直流电磁铁,接交流220V电源,整流器在接线盒内。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如谁有此机床的电气原理图供参考,不胜感激!

我以前好有的 我找找看看

网友F:
应该不是电磁阀的问题,问题很可能出在电源上

楼主:
该机床的铭牌已模糊不清,据说是北京第四机床厂产的,型号是M7132A,有知道的朋友帮帮忙,在下非常感谢!

楼主:
这个原理图这么难找吗?郁闷中……

网友C:
有MK7132*20的资料,是吗?

网友C:
是数控成型磨床。

网友C:
看来不是,这个图上没电磁阀。

网友G:
是不是电压是交流127付的,你用了110付了。

网友H:
加个吸收器看看

网友I:
估计是阀内的整流二极管坏了或者接触不良。

楼主:
求图纸,各位师傅,各位前辈们,谢谢了!

网友J: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K:
电源没关长时间在一种状态,发热,然后烧毁

网友L: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