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内用防雷器的线路问题。

楼主(2012-02-14):
现在用户要安装浪涌保护器,可是现在厂子里的地线和零线是一起的,不是三相五线制的,这个要加浪涌保护器的话应该如何设计,我觉得要是浪涌保护的出线端要是连在现有的地线上,那一打雷不就又返到零线上了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在柜旁在重新做一个接地点就行了

网友B:
“厂子里的地线和零线是一起的,不是三相五线制的”

浪涌保护的出线端连在现有的地线上,同时做重复接地!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厂子里的地线和零线是一起的,不是三相五线制的” 浪涌保护的出线端连在现有的地线上,同时做重复接地!内容的回复:

要是连在现有的地线上那不就相当于接回零线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厂子里的地线和零线是一起的,不是三相五线制的” 浪涌保护的出线端连在现有的地线上,同时做重复接地!

所以工厂TN-C供电网重复接地是一个很重要的的设施。在重复接地故障的情况下,特别是夏天一片乌云经过可能就会造成弱电系统元件损毁。就是TN-S五线系统的涌浪保护接于PE保护线,重复接地同样是个重要设施。

网友C:
在重要设备之所以有的TN-S系统做成六线涌浪保护出线直通大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重要设备之所以有的TN-S系统做成六线涌浪保护出线直通大地。

1、如果这样,那就更危险;

2、雷电时,你站的大地与你家中的接零设备外壳之间有高电压;

3、四线制,接PEN线,加重复接地;

4、五线制,接PE线,加重复接地;

网友B:
5、要保证你家的大地、设备外壳、保护零线PE(PEN)等电位,才可以避免雷电伤害;

网友D:
你的情况可以单做接地体,把浪涌保护接上,这个接地体的接地电阻要求不高,容易做。

其实,直接接零线上比往接地体上接还好,因为零线的接地电阻更小,只要你零线是规范的。

网友B:
1、单做接地体,把浪涌保护接上,是更大的危险;

2、当雷电时的高压,就加在接地体与接零设备外壳零线之间,你站在地上手触接零设备外壳,正好遭电击;

3、如果把浪涌保护接零线并重复接地,你站的大地与接零设备外壳总是等电位,没有危险电压,就安全;

4、虽然雷电时有高压,你就站在高压“地”上,手模“零线”高压,反而没有危险;

网友B:
5、浪涌保护接零线并重复接地,就保证任何情况下,“零线”与“地”等电位,没有电压;

6、把“零线”与“地”分开,不连接,“零线”与“地”就不等电位,就有高电压;

网友C:
重要设备TN-S六线浪涌保护直通大地并不是说脱离重复接地等电位。而说的是这个等电位不在设备内部组成而在设备外部等电位,最接近PE重复接地处,为什么不在设备内部做等电位,设备内部等电位直接做在PE导线上然后再导线至重复接地处这根导线是有阻值的,涌浪通过还会在设备与大地有产生电位差。TN-S系统六线就解决了设备与大地产生电位差的实际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要设备TN-S六线浪涌保护直通大地并不是说脱离重复接地等电位。……

1、直通大地的“地”就是重复接地的“地”,那就对了;

2、PE线的截面是有要求的,外接等于加粗了PE线而已;

3、可不能有两个“地”!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你的情况可以单做接地体,把浪涌保护接上,这个接地体的接地电阻要求不高,容易做。其实,直接接零线上比往接地体上接还好,因为零线的接地电阻更小,只要你零线是规范的。内容的回复:

那我的进线端也要把零线接上?然后出线端再接到零线上?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5、浪涌保护接零线并重复接地,就保证任何情况下,“零线”与“地”等电位,没有电压;6、把“零线”与“地”分开,不连接,“零线”与“地”就不等电位,就有高电压;内容的回复:

那我这个是不是要从厂区引个地过来和现有的零线接在一起?零线还作为浪涌保护器的进线端吗?

网友C:
TN-C系统三相线一PEN零线,设备进线端必须有四线的进线端。PEN零线端子是个黄/绿色的端子。一般的设备电器板上加个铜质接地模块(或是个接零排)。输入的零线就接在上面了。然后PE保护、涌浪保护还有设备用N零线等各种保护线接到这个等电位接地模块上。一般的设备接零就这样完成了。一般工厂区域四线制系统都是TN-C系统,正规的厂零线都有很好的重复接地,这个不需要去考虑。只要完成设备内部设计等电位装置即可。就是说等电位接地模块是很重要的,输入零线导线截面积选择是不要选的过小,根据安规一般平常规定既可以了。安装设备时不需要你去再引个地线做重复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是不是要从厂区引个地过来和现有的零线接在一起?零线还作为浪涌保护器的进线端吗?

1、不需要,就地接保护零线PE;

2、可以在户外做个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