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无法通信

楼主(2012-02-14):
    公司用的是浙大中控的DCS,XP313卡件接出去的6台差压变送器在监控上面都没有显示,最先是6台变送器全部都没有电源供给,后来有电源了,现场显示正常,XP313卡件输入电流正常,但是上面的COM灯不闪也不亮,监控上面也没有显示,确定卡件没有坏。。求救。。

网友A:
组态软件通讯设置问题,看看这个卡件有没有组态上去,通讯设置正常吗?

网友B:
对:青岛黄工关于组态软件通讯设置问题,看看这个卡件有没有组态上去,通讯设置正常吗? 内容的回复:

都正常运行几年了,不会没有组态上吧。。。

网友C:
卡件是不是松了呢,拔下来,再插上看看

网友D:
测试电流正常,那么电流正负极性对吗!如果不对那是不会有显示的,同时检查一下该模块工作是否正常,可通过总线网络看出,如果模块在网络上显示故障,那就无法显示了。

网友E:
环境怎么样?

现场温度高?也可能由于积灰过多引起的

网友B:
对:QHDTHL关于测试电流正常,那么电流正负极性对吗!如果不对那是不会有显示的,同时检查一下该模块工作是否正常,可通过总线网络看出,如果模块在网络上显示故障,那就无法显示了。 内容的回复:

不知怎样从总线网络上看。。。。

网友F(2013-02-14):
卡件坏了吧,现在COM灯不亮没有通信,还有就是电源问题 。同时你的6台变送器有无电源和卡件应该没有关系吧,变送器一般是安全栅供电,根据硬件说明书查查XP313

网友G:
6台变送器全部都没有电源供给,后来有电源了,现场显示正常, XP313卡件输入电流正常,但是上面的COM灯不闪也不亮,监控上面也没有显示,确定卡件没有坏”,根据楼主描述,变送器没问题,板卡输入回路正常。感觉是板卡到监控电脑的输出信号回路有问题,检查一下信号线是否接触良好,如接触良好,测一下板卡输出回路是否有信号送出(0-5V或4-20mA等),如无信号,就是板卡坏,如有信号,就要到工程师站检查监控电脑DCS设置或组态是否正确,有时人为对电脑数据进行了修改,也会导致DCS系统出乱。

网友H(2013-06-08):
不是模块的总线问题,就是该模块的底座出了问题.这样的情况,我遇见过!

网友I:
一年了………………………………………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