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71报警短短故障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14):
施耐德变频器ATV71报警短短故障什么原因?

电机不能自整定,一自整定就整定失败,

线路也检查了,没有短路,绝缘电阻也测 了也没有事,

变频器是新的,用 了最多一个月,我怀疑是变频器内部的故障。

网友A:
有可能是模块也有可能是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空载试机,也就是说断开电机线路开机,看故障内容,如果还发生,那么就查IGB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载试机,也就是说断开电机线路开机,看故障内容,如果还发生,那么就查IGBT

网友D:
报阻抗短路吗?有整流器吗?试着调低开关频率。

呵呵  书上的

网友E:
先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如果问题还是不能解除就将电机与变频器分开

空载试验

楼主:
对:今生缘关于先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如果问题还是不能解除就将电机与变频器分开空载试验内容的回复:

已经恢复出厂了以后

有一会还是报短路故障

空载还是报短路

就是变频器质量的问题

网友F:
1、改变控制模式。2、改变定子电阻、漏电感、激磁电流值。 3、如果是一拖多变频器不易优化。 减速报电机短路缩短减速时间。

网友G(2013-09-04):
我公司也有这变频器报这故障的,是不是这种变频器的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