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PLC与Samkoon的人机屏数据通讯

楼主(2012-02-14):
各位,我打算通过SamKoon的人机屏调整DVP-40ES的PLC的频率,想在人机屏上加个按钮,每次点击一次,PLC的工作频率就增加5HZ。最大增加到50HZ。请问这个应该怎么做啊!谢谢!

网友A:
显控上面有个按钮,你选择+。

当然,PLC需要一点点的程序

网友B:
要用modbus通信计算地址

网友C:
这个没有弄过,好像PLC里的有程序,或者是有标准的协议,看看PLC的使用手册,看看你说的那个频率能不能改,支不支持该

网友D(2012-12-21):
各位有samkoon sa—4.3A的软件请发一个给我 289980555@qq.com

网友E:
这个简单啊, 你先把人机和PLC通讯上  之后做个位按钮  然后再PLC内把要加的频率寄存器找出来  用加法指令就可以了啊  按一下加5K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