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电容问题

楼主(2012-02-14):
各位大侠,一台电容柜上有几个电容器的上面总感觉是湿湿的,是不是电容损坏了啊。电容器的型号是BSMJ0.4-20-3,20Kvar

网友A:
空气湿度大造成的凝露?

或者电容老化有漏油现象?

楼主判断下湿的是油还是水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漏油,如果是水的话老早就报故障了

网友C:
是不是气候太冷的关系

网友D:
轻微的油渗漏,没关系,正常运行。

网友E:
湿湿的估计是漏的油.说明电容的寿命到了.及时更换.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空气湿度大造成的凝露?或者电容老化有漏油现象?楼主判断下湿的是油还是水

是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湿度大造成的凝露?或者电容老化有漏油现象?楼主判断下湿的是油还是水

估计是油,因为很长时间都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