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罐的计量

楼主(2012-02-14):
物料从釜进入计量罐,从计量罐底部进入,需要保温!计量罐该怎么计量?罐内为充满氮气环境,考虑采用雷达液位计计量,还有温度传感器及压力传感器!罐侧也有一浮子式液位计计量,等达到定量时,关闭阀门!通过计量泵进入反应釜!还有更精确的计量方式吗?质量流量计价格比较高!暂时不考虑

网友A:
建议采用失重式计量方式。该方式成本低,维护量小,安全可靠。现在很多连续配料设备都在采用。失重式计量就是采用电子称的方法,具体设计根据工艺需要设计,精度在0.5%-1%。

网友B:
反应釜不是用承重模块么,只要把反应釜减少的重量换算成计量罐的高度在和储罐上的液位检测想比对如果数值相近即可,若差距很大 在寻找原因进行排除,再者偶的理解这个所谓的计量罐其实是个储罐如同粮仓一样不用非常准确的数值,但是在储罐内的物料外卖时就需要较高的精度计量,若介质性质和资金允许使用质量流量计计量,也可以使用一般的汽车衡过过称,如果实在注重储罐的液位可以把检斤的重量换算成储罐的液位返回控制系统中进行比较。

网友C:
罐小点称重不难

罐大鸟,装个”第5条腿“1/N分压称重,舌着是简单滴,可毕竟,得改变原来滴刚性呀

所以这个事,,,想起那几个大大滴球罐,俺还是有点后怕有点萎呀老jiao!

怕最怕”腿“儿急忙装不上,搞着搞着,就搞成鸟个大工程

俄滴乖怪

下面是俺,关于罐仓计量发滴贴,,,但愿但愿对楼主,有点小用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03/2011030709491600002-1.shtml

                     .

楼主:
对:李正华关于建议采用失重式计量方式。该方式成本低,维护量小,安全可靠。现在很多连续配料设备都在采用。失重式计量就是采用电子称的方法,具体设计根据工艺需要设计,精度在0.5%-1%。 内容的回复:

这个称重方式计量是比较准确了,就是我忘记说明了我采用的是间歇操作!而且对于物料要求很严,这个计量是很精确,但是具体流入反应釜的物料就不好控制了,主要还是这个反应物料的控制想不好!还有这个失重模块可以输出吗?控制电磁阀的开关

楼主:
对:jiaoanpeng关于反应釜不是用承重模块么,只要把反应釜减少的重量换算成计量罐的高度在和储罐上的液位检测想比对如果数值相近即可,若差距很大 在寻找原因进行排除,再者偶的理解这个所谓的计量罐其实是个储罐如同粮仓一样不用非常准确的数值,但是在储罐内的物料外卖时就需要较高的精度计量,若介质性质和资金允许使用质量流量计计量,也可以使用一般的汽车衡过过称,如果实在注重储罐的液位可以把检斤的重量换算成储罐的液位返回控制系统中进行比较。内容的回复:

我忘记说了我用于化工生产,对于物料要求很严,稍微有点偏差,就可能导致反应的不完全或者生成其他物质,所以是对精度要求比较高,先到计量罐,然后再通过计量泵打到反应釜,就是考虑资金问题才没有采用质量流量计。而且是间歇操作,每次加入计量罐的物料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罐小点称重不难罐大鸟,装个”第5条腿“1/N分压称重,舌着是简单滴,可毕竟,得改变原来滴刚性呀所以这个事,,,想起那几个大大滴球罐,俺还是有点后怕有点萎呀老jiao!怕最怕”腿“儿急忙装不上,搞着搞着,就搞成鸟个大工程俄滴乖怪555 下面是俺,关于罐仓计量发滴贴,,,但愿但愿对楼主,有点小用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03/2011030709491600002-1.shtml                      .

罐子不大,但是是分批加入的,而且每次加的物料都不一样!反应比较复杂,对物料的精度要求比较高!称重测量应该比雷达液位计精度高吧?她的计量准确了,但是输出到反应釜怎么能保证物料达到要求呢

网友E:
//2012年2月16日结帖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