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帮忙搞个延时电路

楼主(2012-02-14):
检测移动的产品,如果光电开关3秒内一直有输出(正常是开关动作一下停一下,产品有0.5秒的间隔),说明产品卡住了,触发中间继电器报警,要求用继电器控制电路实现,有哪位师傅帮忙么,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这么多高手都出手啊!@_@

网友A:
输出用的是接触器吗?用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接时间继电器并设定好时间。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控制中间继电器报警。

网友B:
“如果光电开关3秒内一直有输出…报警”

1、这要用一个计时电路,例如当计时电路有连续充电电流,超过三秒电压达到报警电压,触发报警电路报警;

2、就是用这个光电开关,给一个电容器充电,正常是开关动作一下停一下,电容充电会间断,达不到报警电压;

3、就是用这个光电开关,给一个电容器充电,如果光电开关3秒内一直有输出,电容充电到设定电压,报警;

网友C:
时间继电器用AC220V的居多,而接近开关通常是DC的,所以先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给时间继电器通电,然后将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闭合常开触点接中间继电器报警,这样行不?

网友B:
1、要用时间继电器也可以,用光电开关直接控制时间继电器线圈的电流;

2、报警触点时间设定延时3秒;

3、当正常开关动作一下停一下,时间继电器的线圈连续计时时间到不了3秒,触点不会动作;

4、如果光电开关3秒内一直有输出,时间继电器的线圈连续计时时间达到3秒时,报警触点动作;

网友D:
也可以这样:当产品卡住是,让时间继电器延时3秒,再控制中间继电器,用中间继电器去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