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不动

楼主(2012-02-14):
各位老师 我这里有个设备 是台达VFD-M变频器带一个电机转动,正传5分钟再反转5分钟。但是有时候转着转着就慢了,频率设定没有改变。 这样会是什么原因啊 求教 谢谢

网友A:
楼主描述也不是太清楚,电机功率,负载情况,转速。。。。检查负载和变频器,凭经验变频器的可能性更大。

楼主:
没人啊 急急急

楼主:
功率都是0.75KW的 转速是数字频率设定 一盘都在50~60HZ运行 电机带动一个磁性转盘 转盘再靠磁力带动工件转动

网友B:
说清楚点,转速多少?怎么看出慢?是变频器显示慢还是什么。。

网友C:
难道是磁性转盘惹的货!

楼主:
怎么总是要回复了才看得到!!!!

网友D:
正传5分钟再反转5分钟。但是有时候转着转着就慢了,频率设定没有改变。

可不在电机正转到反转的转换过程中,转速是先慢再停后变快。

网友E:
可能是变频器出问题了吧

网友F:
是不是加减速时间设的长了

网友G:
变频器运转情况下变慢的时候看看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有没有改变,先排除机械部分的问题,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改变了,估计是力矩不够。

网友H:
首先确认,变频器有无报警停机,如有查看代码

第二,查看变频器输出频率、输出电流由无变化。如输出频率跟输入频率基本一致,变频力矩不够

第三,检查变频使能信号,如果使能信号时有时无,有可能出现楼主那样的情况

  南通欧时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www.ntos.cn

  代理台达全系列工控产品

网友I:
楼主,看看说明书的第四部分多段速部分,很清楚的。

网友J:
影响因素多啊,负载与变频器都要检查一下。

网友K:
变频器故障,内部的电容需更换。

网友L:
首先查找机械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楼主,看看说明书的第四部分多段速部分,很清楚的。

名称:VFD-M   说明:迷你高机能型    下载地址: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461D0E43-1585-425A-A0D7-35D9A870AF78/SC/VFD-M_manual_sc.pdf
名称:VFD-M-D    说明:电梯门机专用型  下载地址: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EE35F007-6C28-46A7-B1ED-6CCAC5651927/SC/VFD-M-D_M_SC_20090416.pdf

如果不是你需要的资料可以到这里找到你需要的资料: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Navigation.aspx

网友N:
“有时候转着转着就慢了,”

1、首先你得先检查电流、负载变化的情况;

2、然后再决定检查其它!

网友O:
建议仔细检查一下外部线路,特别是控制线路,有没有松动的。

网友P(2019-04-30):
先机械,再电器,挨个排除!祝LZ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