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电机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2-02-14):
直流伺服电机 可以两个方向运行,但目前只能往一个方向旋转,用示波器测定发现A相波形为一条直线(正常为方波)显示故障为编码器故障。

问题:我想知道方波是由编码器芯片产生的吗?如果是有人知道是由什么芯片产生的吗?如果是怎么产生的方波信号。

网友A:
编码器的信号源自光电转换,芯片只是信号整形和传输。

楼主:
对:波恩关于编码器的信号源自光电转换,芯片只是信号整形和传输。内容的回复:

接着上一个问题追问:您知道编码器里这种信号整形的芯片的原理和型号吗?领导让我们就编码器做实验推测编码器损坏原因。

网友A:
整形芯片基本上就是用比较器,传输芯片看电平类型,TTL的,集电极开路(OC) 的,还是线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