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只能正转不能反转,怎么设置?

楼主(2012-02-14):
大家好~F171梯形加减速时,其中一个电机只能正转,反转信号里没有反应?(目标值设置成负数)

网友A:
 是脉衝家方向 還是CW加CCW的控制方式,

网友B:
建议把你的程序图剪贴出来

网友C:
用脉冲+方向控制,正方向脉冲增加方向no,反方向脉冲减少方向off。

楼主:
还不是VIP会员,剪贴不了图片。

比如说目标值10000时可以转,目标值—10000时就停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D:
看看控制字 你这个情况,可能跟脉冲+方向有关,你控制老步进?一般建议用CW/CCW, 另一种可能就是绝对控制还是相对控制,你多试试 还有查查R9007,9008看看数值有没超出范围 其他可QQ聊631201168

网友E(2020-05-26):
我们设备上使用松下伺服多年,一个方向转也经常遇到的呢,可能是你的脉冲方式设置不对吧;如果改了以后还是不行,检查一下你的脉冲方向信号是否正常给出,如果上位还是正常给出的话,估计有可能是脉冲口烧坏,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实在不行,你还是咨询一下上海会通吧,他们销售工程师也经常帮我解决技术问题的。http://www.shhuitong.net/

网友F:
伺服驱动器手动测试能否正反转,检查PLC与驱动器方向线是否可靠。观察PLC是否有方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