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改造求方案

楼主(2012-02-14):
压缩机改造求方案?

空压机:厦门中亚机械
功率:37KW螺杆式
控制压力:0.8-1.0MPA
加载时间1分钟,卸载2分钟

用户就提了这些要求,其它不详,节能改造,变频器PID调节,求方案,谢谢!

楼主:
空气压缩机节能改造。

网友A:
厦门兄都在厦门啊 啊啊啊

网友B:
检测压力,控制转速,不但省电,还减少机械磨损。一台变频器+一个压力传感器就行,用变频器的PID功能。

网友C:
       你不是都有方案了吗,加载时间1分钟,卸载2分钟这个时间你不用管了,你只要用个压力传感器让输出压力维持在一个恒定压力中运行就行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测压力,控制转速,不但省电,还减少机械磨损。一台变频器+一个压力传感器就行,用变频器的PID功能。

网友E:
李老师和阿水老师讲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