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行业专用的导轨式开关电源前景如何?

楼主(2012-02-14):
       我司从事工业自动化行业产品应用多年,也自己做控制柜,在众多的元件安装过程中,发现安装比较麻烦的还是开关电源,多用平板式开关电源,每次都要定位、钻孔、攻丝、拧螺丝,一折腾最少半个多小时,很麻烦。后来,经朋友推荐,我们就用了国外某品牌的导轨式开关电源,发现安装非常方便,很省空间,就是价格太贵。我们就想,这么好的东西,应该推广一下,于是我们就开发了一款专用于工业自动化行业的点石DAR系列工业级导轨式开关电源,性价比很好。主要给PLC、触摸屏、接触器、继电器、传感器、指示灯、步进系统和伺服系统提供DC12V、24V、36V、48V直流电压。不知道市场前景如何?

网友A:
1、配电柜、开关柜很少用开关电源!

2、开关电源一般用于视频这样高频电路、数字电路、通讯等需要高品质直流电的设备做电源;

3、如果用开关电源代替普通直流电源,是一种浪费,会用电效率大大降低;

网友B:
      刘工的观点差矣。正因为开关电源效率较高,现在工业控制的电器柜内大多采用,变压器式的电源已经很少见了。另外,开关电源的价格和可靠性都有优势。

      楼主的这种电源太好了。现在开关电源的外形,已经是20年不变了,我装的数控柜用开关电源,要找其他电器的卡轨底座装上,方便安装和维护。你的电源端子在正面,端子名称在正面,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刘工的观点差矣。正因为开关电源效率较高,现在工业控制的电器柜内大多采用,变压器式的电源已经很少见了。另外,开关电源的价格和可靠性都有优势……

1、直流电源的结构组成:

1)变压器降压;

2)整流电路;

3)滤波;

4)稳压;

网友A:
稳压电路分类:

1、并联稳压管稳压电路;

2、串联分压式反馈稳压电路;

3、开关稳压电路;

网友A:
适用的负载:

1、一般直流电机:用的直流电源可以是变压、整流;

2、直流调速:用变压、可控整流;

3、音响设备功放:用变压、桥式整流、滤波直流电源;

4、过去黑白电视机:用变压、桥式整流、滤波、串联型分压式反馈稳压电路;

5、计算机、数字设备、视频设备:用变压、整流、滤波、用开关稳压电源;

……

网友A:
效率比较:

1、并联型、串联型分压式反馈稳压电路效率低;

2、开关稳压电路效率高于1;

3、不用稳压电路的直流电源效率高于1、2;

4、只用变压、整流效率高于1、2、3;

网友A:
直流电压纹波电压比较:

1、一般非稳压直流电源,纹波电压高;

2、稳压电路输出纹波电压低;

3、开关稳压电路没有输出的100HZ纹波电压,直流电压质量高;

网友A:
直流电源选用误区:

1、不同性质的直流负载,对直流电源的电压质量要求不一样,不必选用超过负载性质要求的高品质直流电源;

2、如果把开关电源用于直流电机,肯定是个错误,效率肯定降低很多,因为它甚至不需要滤波;

3、音响设备用整流滤波就能满足要求,用稳压就是浪费;

……

楼主:
据我了解,目前工控行业系统集成、机械设备、数控机床等设备自动化配电用的电源,大都是平板式的那种开关电源,多用到DC24V和DC48V。也有个别控制柜用的是控制变压器,提供AC24V电压,体积很大,很重,价格也比较高。平板式开关电源和传统的变压器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安装非常麻烦,占空间,影响柜内的布局。用这种导轨式的开关电源,安装非常方便,解放了工程师的双手,外形又比较美观,用过的工程师感觉很好,我感觉这是工控行业的一种趋势。

网友A:
“也有个别控制柜用的是控制变压器,提供AC24V电压,体积很大,很重,”

1、用的是控制变压器,提供AC24V电压,安全可靠,没有谐波污染和损耗;

2、开关电源,用的变压器体积小,功率密度高,但是开关电源的谐波污染和损耗大;

楼主:
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做一下优劣势对比:

1、开关电源输出直流电压非常稳定,电网输入电压对输出电压几乎没用影响,AC90~240V宽电压输入;

    线性电源输出受电网输入电源的影响较大,输出电压稳定性较差;

2、开关电源功率器件工作在开关状态,这样他的损耗就小,效率也就高,效率一般在 80%~90%。

   线性电源功率器件工作在线性状态,也就是说他一用起来功率器件就是一直在工作,效率较低,一般在50%~60%。

3、开关电源总体成本不高,体积小巧,重量轻。

    线性电源成本随着功率的增加,反而高于开关电源,这一点称为成本反转点。且体积较大,重量也大。

4、开关电源纹波大,调整率略差,有一定谐波,发热量很小。

    线性电源纹波小,调整率好,对外干扰小,发热量也大。

网友C:
前景应该不错,现在的设备对电源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一些仪表、控制、通讯设备,而且轨道式开关电源安装和更换都比较方便,而且占用空间也比较小,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刘工的观点差矣。正因为开关电源效率较高,现在工业控制的电器柜内大多采用,变压器式的电源已经很少见了。另外,开关电源的价格和可靠性都有优势。      楼主的这种电源太好了。现在开关电源的外形,已经是20年不变了,我装的数控柜用开关电源,要找其他电器的卡轨底座装上,方便安装和维护。你的电源端子在正面,端子名称在正面,方便。

同意!开关电源很多直接有过负载保护,稳压效果也好,使用电压也宽,而且是隔离的。烧坏电源机会很少。除了特殊需要线性电源环境基本上控制电源都使用了开关电源。因为性价比高,CNC和普通控制机械上都能见到。应该说国产的私企开关电源质量都是不错的,就是平板得多,市场上私企国产导轨的很少,合资、独资大品牌各种型号的份额很多。

网友A:
直流电机用开关电源是否合理?

网友A:
音响设备用开关电源是否合理?

网友B:
现在直流电机控制流行用IGBT斩波,比如电动自行车,这就是开关电源技术。开关电源还在发展中,电磁兼容性已不是问题,而且功率因数轻而易举的达到1,功率做几十千瓦没问题。

网友E:
现在很多的机械设备及一些配电柜,需要用到直流电源的基本上都用的是开关电源,而且都是用的是平板电源,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市场占有率非常大。楼主的这种导轨式开关电源有创新,安装方便,省空间,特别是对于那种数控设备,用量比较大 的公司来说,节省了很多时间。只要价格合理,应该有不错的市场前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直流电机控制流行用IGBT斩波,比如电动自行车,这就是开关电源技术。开关电源还在发展中,电磁兼容性已不是问题,而且功率因数轻而易举的达到1,功率做几十千瓦没问题。

“用IGBT斩波,比如电动自行车,”,直流调压技术,与开关稳压电源是两码事!

网友B:
非线性元件工作在开关状态都是开关电路的范围,作为电源的控制就叫开关电源了。其实现在所有的功率控制组件都是开关技术,所谓PW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线性元件工作在开关状态都是开关电路的范围,作为电源的控制就叫开关电源了。其实现在所有的功率控制组件都是开关技术,所谓PWM。

1、“开关电源”是直流稳压电源的一个稳压环节,这个稳压环节比串联型稳压环节效率高;

2、“功率控制组件都是开关技术,所谓PWM”,与“开关电源”是两码事;

楼主:
开关电源的应用范畴确实比较广,适用于很多工业产品和民用产品。不过其表现出来的形式迥异,或者附加了一些技术,从而他的产品名称发生了变化,比如变频器、UPS电源、通信电源等等。在工控领域,开关电源一般指那种AC-DC的平板式开关电源,这种电源的核心技术就是PWM调制技术。导轨式开关电源主要是因安装方式的特殊而命名。目前这种导轨式开关电源仅适用于工业电气自动化控制领域,当然工业电气自动化控制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可以这样说,只要工程师愿意采用,这种电源的体积大小、安装方式、各项性能指标和功能都是非常适合的。

楼主:
在一些机械设备上用了,客户感觉不错,工程师感觉很好。

网友E:
李工和刘工两位高手,在这里争的面红耳赤,对电源的分析都有自己的理论,小弟在这里学习啦!顶一个!

楼主:
我们的开关电源3月1日-4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展出,今天是参展第一天,参观的客户反映不错。对产品的发展前景我们更有信心了。

网友F(2012-10-17):
工控行业电源首选台湾明纬开关电源

导轨电源国产的价格,台湾制造,购买台湾明纬选择正规渠道商!

台湾明纬开关电源

 单相导轨安装式DIN:MDR-10-5,MDR-10-12,MDR-10-15,MDR-10-24,MDR-20-5,MDR-20-12, MDR-20-15,MDR-20-24,MDR-40-5,MDR-40-12,MDR-40-24,MDR-40-48,MDR-60-5,MDR-60-12,MDR-60-24,MDR-60-48,MDR-100-12,MDR-100-24,MDR-100-48, DR-15-5,DR-15-12,DR-15-15,DR-15-24, DR-30-5,DR-30-12,DR-30-15,DR-30-24,DR-4505,DR-4512,DR-4515,DR-4524,DR-60-5,DR-60-12,DR-60-15,DR-60-24,DR-75-12,DR-4505,DR-4512,DR4515,DR-4524,
DR-75-24,DR-75-48,DR-100-12,DR-100-15,DR-100-24,DR-120-12,DR-120-24,DR-120-48,DRP-240-12,DRP-240-24,DRP-240-48,DRP-480-24,
DRP-480-48,DRP-480S-24,DRP-480S-48, WDR-120-12,WDR-120-24,WDR-120-48,WDR-240-24,WDR-240-48,WDR-480-24,WDR-480-48单相380v导轨安装式DIN:DRH-120-24,DRH-120-48
三相380v导轨安装式DIN:DRT-240-24,DRT-240-48,DRT-480-24,DRT-480-48,DRT-960-24,DRT-960-48
导轨安装式DIN:DR-RDN20,DR-USP40 导轨安装式DIN:SDR-120-12,SDR-120-24,SDR-120-48, SDR-240-24, SDR-240-48, SDR-480-24, SDR-480-48

楼主(2013-04-13):
呵呵,明纬导轨式开关电源的价格太高了,很多客户用不起。我们的第一代导轨式开关电源价格定位中小型客户,让每个客户都能用的起、放心用。和明纬NES系列平板式开关电源价格差不多。

网友G:
在数百KW一下的功率范围内,开关电源逐渐取代以前的相控整流电源。

网友H(2015-06-15):
产品介绍: ·

    <此处内容被屏蔽> 自然散热,性能稳定,可靠性高;

   ·<此处内容被屏蔽> 先进的PWM脉冲宽度调制技术; ·

    <此处内容被屏蔽> 采用进口开关电源专用驱动芯片; ·

    <此处内容被屏蔽> 标准35mm导轨安装,高效快捷; ·

    <此处内容被屏蔽> 软启动电流,有效降低瞬间电压冲击; ·

    <此处内容被屏蔽> 采用高温电解电容,确保系统的可靠性;

   ·<此处内容被屏蔽> 120%满负载老化测试,输出强劲; ·

    <此处内容被屏蔽> 内装EMI,滤波器,纹波和噪声极小; ·

    <此处内容被屏蔽> 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过压保护等功能; ·

    <此处内容被屏蔽>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达100000小时; ·

    <此处内容被屏蔽> 质保期两年

http://www.qmxdlw.com/zhiliudianyuan/7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