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台达触摸屏MODBUS协议地址怎么对应啊?

楼主(2012-02-14):
                                                                                                    图1
                                                                                                    图2
如上图1、2所示,为台达A系统触摸屏里通讯设置,知道连接的PLC为施耐德Twdio系列,在触摸屏画面里,有个交替型的按钮,连接的变量如下图3所示,B23对应PLC的什么地址啊?在MODBUS协议里,对应几区的通道啊?是0区的23通道吗?

网友A(2012-03-17):
这种东西不能瞎猜,是台达公司事先定义好的!不过地址多了,很不好用;容易出错。

Modbus address

HMI 内部数据定义

W40001 ~ W41024

$0 ~ $1023

内部缓存器

W42001 ~ W43024

$M0 ~ $M1023

断电保持内部缓存器

W44001

RCPNO

配方编号缓存器

W45001 ~ ...

RCP0 ~ RCPn

配方缓存器

B00001 ~ B01024

$2000.0 ~ $2063.15

内部缓存器bit

B01025 ~ B02048

$M200.0 ~ $M263.15

断电保持内部缓存器bit

网友B(2012-05-14):
如果是连接施耐德plc 需要查下施耐德plc地址与标准modbus的地址对应关系。

印象中twido控制器的m0对应h0000(台达对应b1)

 dm0对应h0000(台达对应w40001)

网友C(2013-05-29):
进来学习一下 刚好遇到modbus地址问题

网友D(2017-06-30):
来学习一下 刚好遇到modbus地址问题

网友E:
请问跟DSP怎么对应呢?

网友F(2018-06-08):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连接施耐德plc 需要查下施耐德plc地址与标准...

好东西,学习学习

网友G:
进来学习一下,干货。

网友H:
所以學習PLC要知道.....感謝大大分享.....讓我少走彎路....感恩

网友I(2019-05-10):
學習PLC要知道.....感謝大大分享.....讓我少走彎路....感恩

网友J:
这个论坛真好

网友K(2020-06-03):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不能瞎猜,是台达公司事先定义好的!不过地址多了...

感谢分享,一直在找这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