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台达ES2系列输出端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2-02-14):
        输出部分和老款不一样了 里面的UP0 ZP0 UP1 ZP1是干什么的,怎么接线,说明书关键部分是英文,还说的不够详细。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A:
没用过该款新产品 路过顶起来

网友B:
24V   0V  输出是0V 分拿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V   0V  输出是0V 分拿来

什么情况!!!!!

网友B:
.....

up0接24V   ZP0接0V  然后所有的输出Y是0V  就这个情况 我的意思是我给出答案了楼主请给分

网友D:
接法如4楼所说。

ES2有过一个中文的硬件手册的。

网友B:
.. 标准答案给了 分不给,杯具啊

网友E:
不会吧,车总是高手哇

网友F:
//2012年2月16日结帖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G:
是接24V电源用的,用于给输出供电。UP0接24V+,ZP0接0V

网友G:
怎么回事,我没有回复前,一个回复都不显示。一回复,显示已有8个回复了。

网友H:
我也来学习一下 我用的是ES行的,这个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