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台达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2-02-14):
本人新手,看了B2伺服驱动器产品说明书,里面讲到编码器分辨率以及回授分辨率,编码器分辨率/回授分辨率:17-bits/160000ppr,不知道这两个分辨率有什么区别?实际中在不调整电子齿轮的情况下,电机转动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跪谢达人们。

网友A:
不调整电子齿轮的情况下,电机转动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160000ppr,前者是n位的编码器分辨率是2的n此方,后者标法多是增量式的,前者多是绝对值式的
他写160000就是说转一圈出160000个信号,17位的就是2的17次方个信号

网友B:
160000就是说转一圈出160000个信号,17位的就是2的17次方个信号
学习了

网友C:
17位就是每转131,072个反馈位置,160,000则介于17位和18位之间,更接近于17位。所以台达自称17位,实际上名义分辨率略高于17位。就如其A2标称的20位,实际为1,280,000,比20位1,048,576也要高出一些。

究其原因在于日系和欧美的17位,20位编码器的物理刻线一般为128,256,512, 1024,2048等2的整幂次,而台达编码器的物理刻线可能是2500,或1250,比如2500,经512倍细分,就得到了1,280,000,经64倍细分,就得到160,000.

网友D:
对:波恩关于17位就是每转131,072个反馈位置,160,000则介于17位和18位之间,更接近于17位。所以台达自称17位,实际上名义分辨率略高于17位。就如其A2标称的20位,实际为1,280,000,比20位1,048,576也要高出一些。 究其原因在于日系和欧美的17位,20位编码器的物理刻线一般为128,256,512, 1024,2048等2的整幂次,而台达编码器的物理刻线可能是2500,或1250,比如2500,经512倍细分,就得到了1,280,000,经64倍细分,就得到160,000.内容的回复:

2500的A/B正余弦,经16倍细分,可达40000P,再四倍频,可达160000分辨率/R;2500的A/B正余弦,经128倍细分,可达320000P,再4倍频,可达1280000分辨率/R。

2500A/B正余弦码盘,国内也有人能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波恩关于17位就是每转131,072个反馈位置,160,000则介于17位和18位之间,更接近于17位。所以台达自称17位,实际上名义分辨率略高于17位。就如其A2标称的20位,实际为1,280,000,比20位1,048,576也要高出一些。 究其原因在于日系和欧美的17位,20位编码器的物理刻线一般为128,256,512, 1024,2048等2的整幂次,而台达编码器的物理刻线可能是2500,或1250,比如2500,经512倍细分,就得到了1,280,000,经64倍细分,就得到160,000.内容的回复:2500的A/B正余弦,经16倍细分,可达40000P,再四倍频,可达160000分辨率/R;2500的A/B正余弦,经128倍细分,可达320000P,再4倍频,可达1280000分辨率/R。2500A/B正余弦码盘,国内也有人能做。

妈呀,都是高手啦,,学习啦,谢谢啦

网友F:
路过,进来听大师们上课

网友G:
对于B2的伺服   不调整电子齿轮比  电机转一圈需160000个脉冲   设置参数的软件上有呢

网友C:
to “@Q”:由于台达B2的160,000,A2的1,280,000都是才用串行传输,所以应该是2500直接经64细分得到160,000,或者直接经512细分得到1,280,000,不必像方波输出的那样,先送出16或128细分的正交脉冲,再4倍频到64或512倍。个人看法!

另,“2500A/B正余弦码盘,国内也有人能做。”———能否推荐一下厂家名号,要求:正余弦信号质量好,带4对极或5对极UVW换相信号,此种编码器的既有出货量已过万或数万。

网友H:
编码器分辨率/回授分辨率:17-bits/160000ppr     bits-位  二进制17位   应该是绝对光电编码器;

160000ppr:160000pulse  per  rotation(脉冲/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o “@Q”:由于台达B2的160,000,A2的1,280,000都是才用串行传输,所以应该是2500直接经64细分得到160,000,或者直接经512细分得到1,280,000,不必像方波输出的那样,先送出16或128细分的正交脉冲,再4倍频到64或512倍。个人看法! 另,“2500A/B正余弦码盘,国内也有人能做。”———能否推荐一下厂家名号,要求:正余弦信号质量好,带4对极或5对极UVW换相信号,此种编码器的既有出货量已过万或数万。

从编码器制作角度看,内部先做细分+4倍频再做串行输出更加的合算。

正余弦码盘国内能做,但一致性及测试手段有待考察,确实国内这部分要联合。

网友C:
“从编码器制作角度看,内部先做细分+4倍频再做串行输出更加的合算。”———个人持保留意见。

网友I: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C:
奖励?! 只是文字上的,还是……

网友J(2012-07-19):
学习了。正在为这事找答案呢

网友K:
好先进哦。。。。。。。。。。。。。。。

网友L(2013-10-14):
现在国产的增量17位编码器能卖到什么价位?

网友M:
这个确实有点困惑。我用反馈脉冲160000来计算电子齿轮,定位老是不准。实际距离比设定距离小。比如:我是用伺服来带动一个旋转台,减速比3:1,假设旋转台每转需10800pps ,电子齿轮比=160000*3/10800。难道这样设不对吗?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N(2018-12-14):
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O(2019-04-03):
学习了,原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C关于17位就是每转131,072个反...

终于知道17位160000个脉冲原来是这样产生的,层主辛苦了

网友P(2019-05-17):
引用 网友C:
17位就是每转131,072个反馈位置,160,000...

高手,你终于解决了我好长时间以来的困惑啊。。膜拜。。。。

网友Q(2020-04-23):
刷到了,刷到了!看到大神的帖子,学习了!希望国内的运动越来越好,大神越来越进步!

网友R(2021-01-07):
引用 网友C:
17位就是每转131,072个反馈位置,160,000则介于17位和18位之间,更接近于17位。所以台达自称17位,实际上名义分辨率略高于17位。就如其A2标称的20位,实际为1,280,000,比20位1,048,576也要高出一些。 究其原因在于日系和欧美的17位,20位编码器的物理刻线一般为128,256,512, 1024,2048等2的整幂次,而台达编码器的物理刻线可能是2500,或1250,比如2500,经512倍细分,就得到了1,280,000,经64倍细分,就得到160,000.

说的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S(2021-10-13):
学习了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