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傅 解 码

楼主(2012-02-14):
大师,俺又有问题啦。求大家伙给俺解决。以下是十六进制的码,解析成普通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第一,36ae834ab2aaebb5a26f34ba494f5ee3ef861cbdcbb1b42550cb0244f08176d2

第二,0608825831ec7ca767dde5641e85972153c011c0a5e360f49cac7f81f5772172

第三,f2914f6920cb217817a4a0bbd2ebf59c649e2169e388a67435dafaa95402ae21

第四,acb765db18338da7ac89dec39efa35f71f14817b6b9c6b438b12470061348fe3

谢谢啦,俺加减还懂点,乘除就有点难。说这是十六进制的密码,头大呀!WPA-PSK加密类型。

分不多,略表诚意。

网友A:
做沙发,待高人解答!

网友B:
密匙,密根。。。。。。。。。,等高手。

网友C:
我靠 你娃八成是向朋友要的一个视频,被 人家加密啦,你没有办法看,如果你想找MM,请你花一元钱买个套吧,不要把事情搞大的

网友D:
你要二进制的还是十进制的?

网友E:
楼主:“解析成普通的”是指10进制的数吧?如果是,可以转换。

     16进制数X可写成如下形式

 上式的各项为16进制数的个、十、百、千…位的数值,其各项系数(a b c m n y)为015 十六个数字,你可以从最低位由0向上查起,查有多少位数,其查得的位数 = n。用计算器计算:16 的n次方,再乘以它的系数(a) 就得出最高项的10进制值,再算第二项(n-1 项)的10进制值,算完各项后,将计算的各项值累加,就得出10机制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靠 你娃八成是向朋友要的一个视频,被 人家加密啦,你没有办法看,如果你想找MM,请你花一元钱买个套吧,不要把事情搞大的

兄弟,哥不是搞那个的。不好意思哥是无线网卡呀。用一个软件看了人家的密码,可是,给出的是这个吊样子的。第一个是哥在用的密码。另三个是人家的,哥解不了啦。

楼主:
哥用的字母,不知道咋变的自己也搞不清了。在网上买了一个,搞了半天没搞出来,又给退货了

网友F:
//2012年2月16日结帖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G:
第一个是你的密码?那你的密码是多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密匙,密根。。。。。。。。。,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