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谁知道下载的CAD电气符号导入CAD里啊?

楼主(2012-02-14):
请问谁知道下载的CAD电气符号导入CAD里啊?,我是CAD2008,下载的都是dwg格式的符号,只可以直接打开,不能全部导入想用哪个就直接用的,请教

网友A:
转成块,插入块好了,不知道怎么一下字全部导入

网友B:
慢慢来,一点一点的!!!!!!!

网友C:
你自己做得多就做成块,只有那种想拉屎又不想自己擦的人,老是想着别人给他帮忙 ,你如果学着自己做块时间一长你会学得很好用,

网友D:
一般需要下载厂家提供软件库,导入到CAD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