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EMI滤波器选择与使用

楼主(2012-02-14):
【1】 引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电力电子,电气设备应用越来越广泛,它们在运行中产生的高密度,宽频谱的电磁信号充满整个空间,形成复杂的电磁环境。复杂的电磁环境要求电子设备及电源具有更高的电磁兼容性,于是抑制电磁干扰的技术也越来越受重视。接地、屏蔽和滤波是抑制电磁干扰的三大措施,下面主要介绍在电源中使用的EMI滤波器及其基本原理和正确地应用方法。

【2】 电源设备中噪声滤波器的作用

     电子设备的供电电源,如220V/50Hz交流电网或115V/400Hz的交流发电机,都存在各式各样的EMI噪声,其中人为的EMI干扰源,如雷达、导航、通信等设备的无线电发射信号,会在电源线上和电子设备的连接电缆上感应出电磁干扰信号,电动旋转机械和点火系统,会在感性负载电路内产生瞬态过程和辐射噪声干扰,还有自然干扰源,比如雷电放电现象和宇宙中天电干扰噪声,前者的持续时间短但能量很大,后者的频率范围很宽。另外电子电路元器件本身工作时也会产生热噪声等。
       这些电磁干扰噪声,通过辐射和传导耦合的方式,会影响在此环境中运行的各种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另一方面,电子设备在工作时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电磁干扰噪声。比如数字电路是采用脉冲信号(方波)来表示逻辑关系的,对其脉冲波形进行付里叶级数分析可知,其谐波频谱范围很宽。另外在数字电路中还有多种复杂频率的脉冲串,这些脉冲串包含的谐波更丰富,频谱更宽,产生的电磁干扰噪声也更复杂。
      各类稳压电源本身也是一种电磁干扰源,在线性稳压电路中,因整流而形成的单向脉冲电流也会引起电磁干扰,开关电源具有体积小,效率高的优点,在现代电子设备中应用越来越广泛,但因为它在功率变换时处于开关状态,本身就是很强的EMI噪声源,其产生的EMI噪声既有很宽的频率范围,又有很高的强度。这些电磁干扰也同样通过辐射和传导的方式污染电磁环境,从而影响其它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对电子设备来说,当EMI噪声影响到模拟电路时,会使信号传输的信噪比变坏,严重时会使要传输的信号被EMI噪声所淹没,而无法进行处理。当EMI噪声影响到数字电路时,会引起逻辑关系出错,导致错误的结果。
       对电源设备来说,其内部除了功率变换电路以外,还有驱动电路、控制电路、保护电路=输入输出电平检测电路等,电路相当复杂。这些电路主要由通用或专用集成电路构成,当受电磁干扰而发生误动作时,会使电源停止工作,导致电子设备无法正常工作。采用电网噪声滤波器可有效防止电源因外来电磁噪声干扰而产生误动作。
      另外,从电源输入端进入的EMI噪声,其一部分可出现在电源的输出端,它在电源的负载电路中会产生感应电压,成为电路产生误动作或干扰电路中传输信号的原因。这些问题同样也可用噪声滤波器来加以防止。
在电源设备中采用噪声滤波器的作用如下:
【1】 防止外来电磁噪声干扰电源设备本身控制电路的工作。
【2】 防止外来电磁噪声干扰电源的负载的工作。
【3】 抑制电源设备本身产生的EMI。
【4】 抑制由其她设备产生而经过电源传输的EMI
      开关电源本身在工作时以及电子设备处于开关工作状态时,都会在电源设备的输入端出现终端噪声,产生辐射及传导干扰,也会进入交流电网干扰其它的电子设备,所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抑制。在抑制EMI噪声的辐射干扰方面,电磁屏蔽是最好的方式。而抑制EMI噪声的传导干扰方面,采用EMI滤波器是很有效的手段,当然应配合良好的接地措施。
      在国际上各个国家都实行了严格的电磁噪声限制规则,如美国有FCC,德国有FTZ,VDE等标准。如电子设备不满足噪声限制规则,则产品不能出售和使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在电源设备中必须要设计使用满足要求的电网噪声滤波器。

【3】 EMI噪声和滤波器的类型

      在电源设备输入引线上存在二种EMI噪声,共模噪声和差模噪声,如图1所示,把在交流输入引线与地之间存在的EMI噪声叫作共模噪声,它可看作为交流输入线上传输的电位相等,相位相同的干扰信号,即图1的电压V1和V2。而把交流输入引线之间存在的EMI噪声叫作差模噪声,它可看作在交流输入线传输的相位差180度的干扰信号,即图1中的电压V3,共模噪声从交流输入线流入大地的干扰电流,差模噪声是在交流输入线之间流动的干扰电流。对任何电源输入线上的传导EMI噪声,都可以用共模噪声和差模噪声来表示,并且可把二种EMI噪声看作独立的EMI源来分别抑制。
      在对电磁干扰噪声采取抑制措施时,主要应考虑抑制共模噪声,因为共模噪声在全频域特别在高频域占主要成分,而低频域差模噪声占比例较大,所以应根据EMI噪声的这个特点来选择适当的EMI滤波器。     电源用噪声滤波器按形式分为一体化式和分立式。一体化式是将电感线圈、电容器等封装在金属或塑料外壳中,分立式是在印刷板上安装电感线圈、电容器等,构成抑制噪声滤波器。到底采用哪种形式要根据成本、特性、安装空间等来确定。一体化成本高,特性较好,安装灵活。分立式成本较低,但屏蔽不好,可自由分配在印刷板上。
【4】 噪声滤波器的基本结构

      电源EMI噪声滤波器是一种无源低通滤波器,它无衰减地将交流电传输到电源,而大大衰减随交流电传入的EMI噪声,同时又能有效地抑制电源设备产生的EMI噪声,阻止它们进入交流电网干扰其它电子设备。
      单相交流电网噪声滤波器的基本结构如图2所示,它是由集中参数元件组成的四端无源网络,主要使用的元件是共模电感线圈L1,L2,差模电感L3,L4,以及共模电容CY1,CY2,和差模电容CX。若将此滤波器网络放在电源的输入端,则L1与CY1及L2与CY2分别构成交流进线上两对独立端口之间的低通滤波器,可衰减交流进线上存在的共模干扰噪声,阻止它们进入电源设备。共模电感线圈用来衰减交流进线上的共模噪声,其中L1和L2一般是在闭合磁路的铁氧体上同向卷绕相同匝数,接入电路后在L1,L2两个线圈内交流电流产生的磁通相互抵消,不致使磁芯引起磁饱和,又使这两个线圈的电感值在共模状态下较大,且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