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继电器上并联个二极管能防止干扰?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02-14):
为什么继电器上并联个二极管能防止干扰?原理是什么,

网友A:
这个二极管叫做续流二极管。

因为线圈在通过电流时,会在其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当电流消失时,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压。当反向电压高于原件的反向击穿电压时,会把原件如三极管,等造成损坏。续流二极管并联在线两端,当流过线圈中的电流消失时,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通过二极管和线圈构成的回路做功而消耗掉。丛而保护了电路中的其它原件的安全。

网友B:
   那是续流二极管。同意 HOTEAM 的说

网友C:
  防止电压电流突变,提供通路。用来把继电器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势通过电流的形式消耗掉。

网友D:
“继电器上并联个二极管”,指线圈上并联二极管、还是触点上并联二极管(直流控制电压)?

未注明的情况下,应是线圈上并联二极管,其作用如1楼所说。

若说“防止干扰”,应当是指消除或抑制(机械)触点断开时的火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叫做续流二极管。因为线圈在通过电流时,会在其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当电流消失时,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压。当反向电压高于原件的反向击穿电压时,会把原件如三极管,等造成损坏。续流二极管并联在线两端,当流过线圈中的电流消失时,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通过二极管和线圈构成的回路做功而消耗掉。丛而保护了电路中的其它原件的安全。

防干扰,是因为如上,使得电路中的电流不产生震荡。冲击。

网友F:
其实我觉得这个续流二极管并不能起到防干扰的作用,其主要作用还是1楼所说。续流二极管就是续流。防干扰应该并联个电容器或者经行阻容吸收

网友G:
      楼主所说的是直流继电器,应在继电器线圈并接反向二极管,做续流用。正常通电时如不并接反向二极管,当断电时,由于线圈的电感作用,其电流不能突变,仍保持断电前的电流值,必然强行通过断路点(开关触点间的空隙电阻或晶体管截止阻抗)而产生很高的冲击电压,而使开关触点烧毁或将晶体管击穿。这冲击电压还会对周围的电子线路产生很强的干扰,会使电路失控。加上这续流二极管,,正常通电时二极管处于反相截止而不通电,当断电时线圈的电流会通过二极管很快的放电掉,故不会产生冲击电压,不仅是保护了开关触点(或晶体管),而且对周围电路也不会产生干扰。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上并联个二极管”,指线圈上并联二极管、还是触点上并联二极管(直流控制电压)?未注明的情况下,应是线圈上并联二极管,其作用如1楼所说。若说“防止干扰”,应当是指消除或抑制(机械)触点断开时的火花。

我同意这个大哥的说法,一是防反高压,二是防止干扰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叫做续流二极管。因为线圈在通过电流时,会在其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当电流消失时,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压。当反向电压高于原件的反向击穿电压时,会把原件如三极管,等造成损坏。续流二极管并联在线两端,当流过线圈中的电流消失时,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通过二极管和线圈构成的回路做功而消耗掉。丛而保护了电路中的其它原件的安全。

此言有理!

网友J:
長見識了............

网友K(2016-04-30):
巧了    今天刚遇到这件事    但是楼上写的没大看懂  ,如果断电以后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在线圈的负极还是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