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2-14):
求助:用SZD-AH液位调节仪控制一台2.5KW水泵需要哪些元器件,另求电路图。急!!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太模糊了。把控制要求好好提一下。才可以解答你的问题啊!

楼主:
对:yibeiqingcha关于你说的太模糊了。把控制要求好好提一下。才可以解答你的问题啊! 内容的回复:

现在有一台SZD-AH液位调节仪,需要设计一电路图用调节仪来控制一台2.5KW的水泵给水塔注水水位低泵开,水位高泵停

网友B:
老大,你这个是最最基本的电路啊,自己看看书吧,也启动、停止泵不就是一样道理吗,不过就是 启动、停止,换成 水位高、低输出点而已啊

网友C(2013-05-31):
要多少个啊,给你报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