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测量极性的几种方法

楼主(2012-02-14):
      电流互感器在交接及大修前后应进行极性试验,以防在接线时将极性弄错,造成在继电保护回路上和计量回路中引起保护装置错误动作和不能够正确的进行测量,所以必须在投运前做极性试验。

测量电流互感器的极性的方法很多,我们在工作时常采用的有以下三种试验方法:①直流法;②交流法;③仪器法。

1 直流法

       用1.5~3V干电池将其正极接于互感器的一次线圈L1,L2接负极,互感器的二次侧K1接毫安表正极,负极接K2,接好线后,将K合上毫安表指针正偏,拉开后毫安表指针负偏,说明互感器接在电池正极上的端头与接在毫安表正端的端头为同极性,即L1、K1为同极性即互感器为减极性。如指针摆动与上述相反为加极性。
2 交流法

      将电流互感器一、二次线圈的L2和二次侧K2用导线连接起来,在二次侧通以1~5V的交流电压(用小量程),用10V以下的电压表测量U2及U3的数值若U3=U1-U2为减极性。U3=U1 U2为加极性。

注意:在试验过程中尽量使通入电压低一些,以免电流太大损坏线圈,为了读数清楚电压表尽量选择小一些,变流比在5以下时采用交流法测量比较简单准确,对变流比超过10的互感器不要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测量,因为U2的数值较小U3与U1的数值接近,电压表的读数不易区别大小,所以在测量时不好辨别,一般不宜采用此法测量极性。

3 仪表法

      一般的互感器校验仪都有极性指示器,在测量电流互感器误差之前仪器可预先检查极性,若指示器没有指示则说明被试电流互感器极性正确(减极性)。

网友A(2013-02-04):
前两个都用过。第三种没有校验仪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