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参数调整

楼主(2012-02-14):
松下A5 100W伺服 控制角度旋转,自动调节时 马达停不下  来回抖动好几次。刚性向上调 抖  向下调也抖~~求助 怎么调节参数,才能解决

网友A:
调一调增益情况,刚性将自动识别学习功能关掉,手动将惯量比往小的调一调。

网友B:
你把增益、惯量、还有刚性调节一下的。

网友C(2012-04-05):
谁有没有松下A5调试软件的的视频教程????跪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把增益、惯量、还有刚性调节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