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定子头尾

楼主(2012-02-14):
小弟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尾端和头端能不能互换。(是整个定子不是线圈,意思就是点击风叶端能不能用作出力端,换了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不能换,电机在结构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将前后端定好了,而定子上线圈与转子上的导条按一定方向搭配好了的,如果非要换就不知道结果如何,不过你可以试一下,希望能把结果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结构不一样的说···不能换···

网友C:
这个如果调换过来应该很难堪的!

网友D:
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呢 不错的想法啊

网友E:
如果你能把风扇侧的转子的转轴加长,是可以,但是你的转子不能掉头,还有,风扇侧的铸铁没有它指定那个头好,可能在大负责时有影响的,所以如果要换得把外盖板一起换啦

网友F:
      电机绕组的头尾可以随便调换,转子也可以随便调换。电机接线时,星形接法是头或尾连接一点为中性点,而不是要求一定是头或一定是尾。角接就更不用说了。

      使用电机时,如果安装位置使接线盒在里面,为了安装和运行方便,可以将转子抽出,从另一端插入,就是将定子翻转,这是工程上经常用的办法。

网友G:
一般异步电机是不可以调换的。如果一定要调换要看转子轴两端是否对称。头尾端法兰安装尺寸是否一致。风叶在输出端影响散热。 对于双输出轴电机没有问题。

楼主:
试了一下,我用的东芝的电机,定子基本对称,试运行了一天没发现问题,就是电流要比正常时后大0.5A左右,应该是定子和转子接触面积大了引起的吧。

网友F:
普通电机是批量生产,定子是对称的,端盖止口的公差是一致的,随便哪个方向装配都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