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走偏

楼主(2012-02-14):
我用手轮、台达的伺服ASD+AB 控制器带ECMA-G31309的电机,机构是蜗轮蜗杆的 ,我设定单向走10个u, 为什么有时候多走2个u 有时候少走2个u

或 有时候多走个1u 有时候少走1个u???

我看了伺服放大器的数码显示管上 显示的 每次发的脉冲数是一样的,而且电机停止时控制命令脉冲与反馈脉冲误差数为0。

就是每次不是多走就是少走 为什么?

还有,伺服电机每次启动时噪音有点大 增益参数调了效果有点但比正常的伺服大而且机构动作响应比较慢(手轮停了机构还在走两三秒)

网友A:
你什么途径知道相差1个μ。这个很关键。既然你上面说脉冲数一样,误差为0。那是否你是用量具得知偏差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说传动的问题了。

楼主:
对:芳季关于你什么途径知道相差1个μ。这个很关键。既然你上面说脉冲数一样,误差为0。那是否你是用量具得知偏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说传动的问题了。内容的回复:

千分表测平面磨的砂轮箱下降的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途径知道相差1个μ。这个很关键。既然你上面说脉冲数一样,误差为0。那是否你是用量具得知偏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说传动的问题了。

围观···学习···

网友C:
伺服声音大说明参数设置问题,比如增益,惯量比等,走起来有误差说明脉冲当量没有计算好,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只能说明调试的过程还不够

网友D:
蜗轮蜗杆一般很难避免反向间隙,而且还存在摩擦阻尼,建议先单向测。

另外,噪音大,说明伺服参数有些硬,系统有可能存在超调。

网友E:
我用手轮、台达的伺服ASD+AB 控制器带ECMA-G31309的电机,机构是蜗轮蜗杆的 ,我设定走10个u, 为什么有时候多走2个u 有时候少走2个u

或 有时候多走个1u 有时候少走1个u???

我觉得你那台设备精度很高啦,你现在用的编码器是2500ppr的。电机是1000rpm的。精度太小,

我建议你用安川的,不要用台达的,你1u,靠 你的精度太高啦,你用台达的是达不到的,还有你的机械部分你有没有看啦,是不是好的,

一般台达的可以做到0.1个s你就可以啦,

还有你说伺服电机上电声音大,一般是有点声音的,它是上电励磁,如果是运行过程中声音大你就把增益调整一下,还有它的刚性,惯性比,

网友F:
这个是有多重原因的,首先要确定你是怎么得出的1个u和2个u的,伺服驱动器的刚性   增益   等!还有机械方面!

网友G:
你的伺服控制反馈脉冲是应该是来自电机的,你的脉冲误差为0只能说明你的伺服驱动及伺服电机应该没问题,但是你没有考虑机械传动机构运间隙与反向间隙误差。把机械部分的误差原因找出来后可通过机械调整+伺服控制脉冲补偿来解决误差问题。

网友H:
楼主,你的设备+/- 1 um的误差是属于非常高精度的设备了,而且一般来说蜗轮蜗杆的机械公差会大于2um.

网友I:
传动出问题了,看有没有间隙之类的

网友J: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K:
这和用什么伺服没有关系,还是关注传动误差比较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