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 面板显示的电流比实测的电流大20A左右 很纳闷。。。。

楼主(2012-02-14):
      acs800变频器,DTC控制方式下,拖动30kw  380v   58A 的电机。近控方式下,启动并给定100r/min的转速,电机转动,电流从0变到60A左右,电流表实测的输出电流却在30A左右。修改190.02 参数校准电流也无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刚注册,没有积分,请各位见谅,跪求各位高手给予解答啊,过几天再去调试,解决不了就不好办了啊,哎。。。

网友A:
      对变频器测量电流,不论测三相输入端还是变频器输出端,用普通电流表测量都是不准确的,其值小于实际电流值。准确测量要使用真有效值电流表。

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值是准确的。

网友B:
近控方式下,启动并给定100r/min的转速,电机转动,电流从0变到60A左右,电流表实测的输出电流却在30A左右。修改190.02 参数校准电流也无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你得先说一下是空载还是带负载的,如果你是空载就没有必要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变频器测量电流,不论测三相输入端还是变频器输出端,用普通电流表测量都是不准确的,其值小于实际电流值。准确测量要使用真有效值电流表。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值是准确的。

在运行过程中 面板显示的电流很少低于60A的,它已经超过了电机的额定电流。而负载是很小的。

楼主:
对:无聊的和尚关于近控方式下,启动并给定100r/min的转速,电机转动,电流从0变到60A左右,电流表实测的输出电流却在30A左右。修改190.02 参数校准电流也无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你得先说一下是空载还是带负载的,如果你是空载就没有必要试啦,内容的回复:

近乎是空载吧,为啥空载就没有必要试了呢,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A:
变频器显示的是输出电流,是通过电机的实际电流,电流大是因为阻转矩大。低速时,电机电压低,电机消耗功率不大。所以电源供给的电流不大。

网友D(2012-04-27):
能发一份带  112组190参数组 的说明书吗  谢谢

1609371088@qq.com

网友D:
你好 您能发我一份带11,190组的说明书吗

1609371088@QQ.com

网友E(2012-06-13):
面板显示的是输出电流,输出电流变频器内部采取的是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如果使用钳表测输出电流由于不是正弦波那是一定测不准的,变频器显示的输出电流非常准确可信。这是在设计时就决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面板显示的是输出电流,输出电流变频器内部采取的是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如果使用钳表测输出电流由于不是正弦波那是一定测不准的,变频器显示的输出电流非常准确可信。这是在设计时就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