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的PLC上的3.3V电池是不是可冲充电的?

楼主(2012-02-14):
我有一台士林的PLC电池没电的,不知是不是PLC通上电就可以自己充电?

网友A:
不能充电的,关于这块的电路图我也画出来过,就是电池和CPU板电源切换的电路。你自己也可以把PLC拆开看看。

网友A:
那个电池是3。6V的吧

网友B:
正常是3.6 或者3v的 没听说有3.3的

楼主:
是3.6V的,我用GX读写的时候提示参数设置错误,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C:
纯属耗材,不可以充电。

网友D:
呵呵;MAXELL的ER6C型号;一次性的,不过一个可以用到5~10年;

网友D:
这个是三菱FX2N的,与士林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