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塔式起重机拖动分析

楼主(2012-02-15):
拖动系统分析:

系统主要包括PLC、人机界面、变频器。PLC接受联动台指令,并检测各种传感器的信号,执行预先设定好的程序步骤;人机可以设定塔机初装的运行参数,并显示运行状况和报警,记录打印设备运行履历。变频器则接受PLC指令,按照程序命令调整电机转速。(参阅系统流程图)

1、联动台:包括总启动、停止、急停、电铃、调试、回转制动控制按钮。还包括大车、小车、吊钩、回转控制操作手柄。

总启动:系统得电,按下启动按钮,PLC检测重量、力矩、联动台“0”位、电源缺相、欠压,无误,驱动总启动交流接触器ZC闭合。停止按钮可以正常关闭系统。紧急情况下,急停按钮关闭ZC同时反馈信号,使PLC清除ZJ。

调试按钮:可以使塔机在安装或检修过程中,临时解除高度限位和小车限位,允许低速运行,触发复位接点,实现计数器复位。

操作手柄:是由主卷扬机、小车、回转、行走台车主令开关组成。行走台车主令开关有“0”位TS0、前TS1、后TS2,三个接点,TS0与ZC连锁,实现“0”位保护。TS1、TS2经行走限位器指令行走台车变频器TVVF运行。主卷扬机、小车、回转主令开关相同,有正/反向指令和三档变速指令五个接点。控制信号经PLC处理后,指令各自变频器运行。

2、行走台车:多数塔机是固定式安装,因此行走台车具有独立的控制箱。行走机构,双电机驱动,变频器一拖二,变频器要注意功率匹配。适当放宽加/减速时间,以减轻塔身惯性带来摇晃。电源直接取自电缆卷筒滑环。控制回路增加总启动同步交流接触器ZC2。运行过程:软启动——工频运行——减速停止。电机:采用电磁制动变频电机。制动器和冷却风扇并联,利用变频器频率到达接点控制。电缆卷筒与其同步。行程限位:前/后各装两只行程开关,常闭点串联控制,要注意提前量,适当加长安全尺,确保安全运行。

3、主卷扬机:是拖动重物做垂直运动的执行机构。变频器采用起重设备专用型,功率匹配,配套制动电阻,按起重特性设置。电机:同样采用电磁制动变频电机。制动器和冷却风扇并联,利用变频器频率到达控制。由于制动力矩较大,牵引电磁铁采用三相拖动。古老的液力推杆制动器,动作慢、故障率高不宜采用。

运行过程:变频器得到运行指令,输出频率由0Hz随加速时间逐渐上升,当频率到达预先设定值(如3-6Hz),制动器动作,电机启动运行。停机过程反之。实现了0转速大转矩启停。有效的避免了坠钩。同时延长了制动器寿命。

高度限位:旋转编码器与PLC高速计数器配合,利用软件运算功能,实现上、下限位和减速缓冲过程限位(提前量)。复位:当吊钩运行到某个预定高度,触发复位接点。校验吊钩运行值,清除运行误差,保障了可靠运行。这个高度尽量低些,是吊钩每次运行都能到达的位置。

4、小车变幅:也采用电磁制动变频电机,其拖动原理及行程限位与主卷扬机类同。复位接点装在小车卷扬机位置,小车每次运行都将触发复位。

5、回转机构:变频调速,电机转速随变频器频率变化。在加减速频繁变化时,回转机构硬变速。也就是说:电机转速与塔机回转惯性,产生很大的作用与反作用力。这个硬变速对给塔机带来一定伤害,严重时会折轴。因此,联轴节采用液力耦合器,吸收这个硬变速。变频器采用通用型,无需制动电阻,自由减速停止。电机采用普通变频电机,只需完成变速,输出足够转矩即可。

电磁制动器:它通电刹车,装在减速机端。由制动按钮控制,软件交替自锁。当回转机构运行时解锁,再次锁定需手动按钮执行。回转制动应在塔机抗风定向作业时使用,塔机回转运行无需制动,在紧急情况下,手动制动。操作司机需注意回转惯性,掌握好提前量。

6、力矩和重量限位:是塔机安全运行的关键,系统包括硬件限位和软件限位两个方案,并列执行。

硬件限位:机械式力矩限位器和重量限位器(测力环)是必须的。它将接点信号送到PLC,由系统监控塔机工况。

软件限位:重量传感器与PLC组成电子秤。直接读取吊钩物体重量与吊车设定起重量比较,实现软件重量限位。再利用物体重量、小车行程推算出当前力矩。同样与设定力矩比较,实现软件力矩限位。提高了控制精度。

7、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在塔吊控制系统中,有大量的逻辑命令需要处理,这部分工作由PLC来完成,只有对众多的逻辑信号进行正确的处理,才能控制变频器拖动电机运行,完成整个塔吊工序。

8、人机界面:有监控画面和设置画面等多画面。监控画面:可以形象的显示吊钩、小车、重量、力矩、电源等状况数值。设置画面:初装或检修时,可以设置修改塔机的高度限位、小车限位、最大重量、力矩、校验电子秤等等。人机报警时,弹出报警子画面,电铃伴随。打印画面:记录塔机所有运行工况履历,可以算是塔机黑匣子。

系统程序可以不断升级更新,满足各种条件需求。

安全防护

当力矩限位动作时:吊钩只能低速下降,小车只能低速回收,人机报警。系统关闭其他动作。解除后,延迟——恢复运行。

当重量限位动作时:吊钩只能低速下降,人机报警。系统关闭其他动作。解除后,延迟——恢复运行。

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电源欠压,各部机构减速停止,人机报警。吊钩只能低速下降。严重时断开ZC。如果缺相系统自动保护。供电恢复,需重启系统。

 变频器塔机电气线路结构简洁,在拆装过程,采用不同的航空插头连接电器及执行机构。可有效避免装错线。同时节省电气安装时间。

网友A:
“主卷扬机:……实现了0转速大转矩启停。有效的避免了坠钩。同时延长了制动器寿命。”

1、变频器调速是恒转矩调速,就是说低速转矩不变,“0转速大转矩启停”是一句假话,只有绕线电机可以实现零速大转矩启停,只有机械调速可以实现与速度减小成反比增大的打转矩启停;

2、由于变频器介入,吊中下落电机不能自动进入发电制动状态,吊中下落制动变得复杂、不稳定、不易控制,更不节能;

3、电磁抱闸与电机电源分开控制,是个不安全的控制方案,一旦失控会发生危险事故;

楼主:
回复刘志斌:

1.“变频器调速是恒转矩调速,就是说低速转矩不变”这个转矩能满足吊钩在不超重前提下的正常运行。而不是普通异步电机的低速底转矩。

2.吊钩下落时,重物会拖动电机,但电机的转速还是由变频器频率控制。这时变频器相当于制动器,不存在发电制动。

3.电磁抱闸是谁变频器频率控制,电机先有转矩,然后松开抱闸。即使电机故障,变频器会有反应。变频器设置应注意此项。

楼主:
回复 刘志斌:

1、“变频器调速是恒转矩调速,就是说低速转矩不变”这个转矩能满足吊钩的正常运行,而不是指普通异步电机的低转速底转矩,

2、吊钩在下落时,受重物牵引有转动趋势,但电机转速同样受变频器频率控制。这时变频器相对处于制动器状态。不存在发电制动。

3、电磁抱闸受变频器频率控制,也就是说:电机先有转矩,然后松开抱闸。即使电机故障变频器会有保护措施(设置变频器应注意此项)看似分开控制,实际是一体的。

感谢刘工意见,共同讨论,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