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经常烧坏

楼主(2012-02-15):
各位师傅,我司有污水处理设备,运行将近9年了,近来经常出现水泵电机因进水,导致绕组绝缘低,烧掉的问题,有200多台,我通过钳电流,摇绝缘,红外测温也无法控制这种设备风险,大家有啥好办法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们这边也经常碰到,因为污水泵环境相对恶劣一些,加上有些时候因为人为原因(比如长时间开启忘记关闭等)可能造成污水泵发热烧坏,另外一个就是污水泵由于机械原因,机械卡阻、密封老化等原因也可能造成电话烧坏。

网友B:
你们用的是不是潜水泵,我之前公司也出现过烧坏潜水泵的事情!

网友C:
最好隔段时间对电机进行一次烤漆处理,增加电机的绝缘性能。

网友D:
只能说减少故障率

提前预防,考虑多种因素

电机电流,机械故障,密封问题,电压平衡,电气元器件老化

网友E:
去年我们把市政府的好几个污水处理厂的旧电控都给换了,用的很不错哦,有需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F:
进水主要是机械密封出现了问题,应该进行处理,更换机械密封,污水泵电机大都是潜入水中工作的,时间长了密封就不好了,所以要定期检查机械密封,定时更换,还有污水泵不要长时间运行,要间歇运行,长时间运行会发热,导致烧损,同时要观察水面情况,当水位较低时要停止运行,因为在没水或水量少时会烧电机的,总之要多维护,定期检查,这样才能保证电机的正常运行。同时还要对控制电机的控制元件进行定期检查,因为污水泵电机是定期启动的设备,所以控制元件的损耗也会相应加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进水主要是机械密封出现了问题,应该进行处理,更换机械密封,污水泵电机大都是潜入水中工作的,时间长了密封就不好了,所以要定期检查机械密封,定时更换,还有污水泵不要长时间运行,要间歇运行,长时间运行会发热,导致烧损,同时要观察水面情况,当水位较低时要停止运行,因为在没水或水量少时会烧电机的,总之要多维护,定期检查,这样才能保证电机的正常运行。同时还要对控制电机的控制元件进行定期检查,因为污水泵电机是定期启动的设备,所以控制元件的损耗也会相应加大。

电机的密封很重要,我以前的一个公司,300台电机机会每天都会有一量台烧坏,基本上都是密封不好导致啊 ,更换原装的密封圈后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是要定期检查下,

网友H:
各位师傅,我司有污水处理设备,运行将近9年了,近来经常出现水泵电机因进水,导致绕组绝缘低,烧掉的问题,有200多台,我通过钳电流,摇绝缘,红外测温也无法控制这种设备风险,大家有啥好办法吗

你用娃是太扣啦,所以烧几个没有事的,

还是加大成本 买隔爆型电机吧,那样是不会进水的

网友I:
主要还是防护不行,密封圈,有杂物卡在泵内,经常超负荷运转,都会导致电机损坏。要定期去做好检修和维护工作很重要的。

网友J:
      主要的是现在的水泵的防护等级不够,最主要的是防水等级(密封)不好引起的,买回来以后最好是自己再重新做一下防水(密封)阀门的。

     还有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改用非潜水泵类的,不用潜水泵之类的会更好!

网友K:
用好点综保,热继,控制液位高低,

网友L:
机封坏了或磨损严重就容易导致电机进水,进而烧毁电机,如果水里有焊渣等就很容易将机封磨漏,再有如果水池中没有水,机泵还在转,时间长了也容易导致机封磨漏,还有电机的防护等级很重要,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网友M:
电机进水导致烧毁是电技术问题吗?你可采取措施不让它进水啊!

网友N:
近期才出现。我觉得应从以下方面招手解决。1  测一下进来污水的变化情况。是否有较强腐蚀性。特别是对密封橡胶垫有较强的腐蚀。采用耐腐性强的密封垫圈。2  看一下最近供货电机质量。防护等级及型号。厂家有无变化。必要时采用防护等级更高的电机。 3 随时观测电机的工作情况。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网友O:
泵烧掉也有可能是因为处理污水时,吸入的不可溶性杂质导致泵卡死,即负载运行,长时间负载就烧坏。

还有种情况就是水的酸碱性,一般会呈酸性,酸性环境腐蚀密封圈,使水进入电机,烧坏。可以再电机内部装个漏水保护措施,在加个过载保护,应该会好点。

网友P:
对付进水可用漏电开关。烧潜水泵电机,要注意电机不能漏在水外

楼主:
谢谢大家提出的宝贵经验,但的确是不好控制风险

网友Q: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进水主要是机械密封出现了问题,应该进行处理,更换机械密封,污水泵电机大都是潜入水中工作的,时间长了密封就不好了,所以要定期检查机械密封,定时更换,还有污水泵不要长时间运行,要间歇运行,长时间运行会发热,导致烧损,同时要观察水面情况,当水位较低时要停止运行,因为在没水或水量少时会烧电机的,总之要多维护,定期检查,这样才能保证电机的正常运行。同时还要对控制电机的控制元件进行定期检查,因为污水泵电机是定期启动的设备,所以控制元件的损耗也会相应加大。 电机的密封很重要,我以前的一个公司,300台电机机会每天都会有一量台烧坏,基本上都是密封不好导致啊 ,更换原装的密封圈后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是要定期检查下,

楼主:
如何定期快捷的检测机械密封,大家有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