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电磁流量计如何修改正反方向,参数

楼主(2012-02-15):
横河电磁流量计如何修改正反方向,参数

网友A:
楼主指的是流量计接线正确的情况吧,进入菜单设置流动方向,把流量方向参数改一下,反向测量改成允许,在流量计设置中可设置哪个方向为正向,当液体正向流动时,计算正向累积量。有的设备会出现液体反向流动,在计算反向累积量。或者将流量计换个方向也可以,这样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