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走的时候有叫声,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2-15):
请问自己写的S曲线加减速控制,仿真的结果都已正确,是严格按照加加速的变化来控制的。

在位置控制模式,当把这个波形的脉冲加到松下马达上时,马达带动减速机和一个悬臂,机械在转动的时候有很大的叫声,想共振似的,嗡嗡的。

在松下马达上的最高速度显示270,540,700多的时候都有这个叫声。

请问大家,这个是机械引起的还是加速曲线引起的,但我看所有的控制卡上用的也都是这个速度控制曲线呀。

试验2:结果用多项式插值的方法又做了个速度规划去线,结果就不那么响了,这能证明是运动曲线的问题么?

网友A:
......... 机械是会有声音的。你要是觉得你的控制可能有问题。那就计算一下负载。电机的力矩,看对的上不(计算过程记得算上冲送比什么的)还有就是启动方式。程序启动跟电路启动都查查

楼主:
o,都没算过那种东西,不大会呀,我去研究下,谢谢

网友B:
检查下伺服驱动器参数的刚性和增益!

楼主:
上面发不了图了 在下面发了

网友C:
有的时候润滑很重要,机械方面的故障相对很多,在电气方面的故障其实很少的!

网友D:
机械结构松动么···

楼主:
哦 好的 机械的出差了 回来请他看看

网友E:
有可能规划有问题,速度或者加速度曲线不是平滑过渡导致的噪音.

网友F:
机械运动,肯定不能完全拟合曲线,调整一下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