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交流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2-02-15):
请问:1、伺服马达在是否会随速度的提高力矩会下降?(最好能说明在额定速度下力矩的变化和在额定速度上的力矩的变化)

        2、伺服马达是否子负载增大的情况下速度会降低?

网友A:
伺服电机在应用中多数在恒转矩段,既额定转速以下调速,在这个范围,转矩不随转速变化。在额定情况下,负载不会影响转速,否则就不是伺服了,要保证一定的转速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