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电机测试

楼主(2012-02-15):
现在有一台老式的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器坏了,所以不可能通过驱动器来测试直流伺服电机是否能运转,

我打算给直流伺服电机的直流端M+,M-通DC24V的开关电源,看看直流伺服电机能否运转,这种方法可行吗?有谁以前这样测试过直流伺服电机吗?谢谢!

网友A:
通电前,先明确电机的标称供电电压。

楼主:
谢谢波恩。

不知道铭牌上还能否找到标称供电电压?另外请教一下,一般直流伺服电机的标称供电电压是直流多少V啊?

网友A:
不一定!别超压,以免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