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昨天晚上我们厂的变压器突然爆炸,整个厂区停电

楼主(2012-02-15):
    昨天晚上我们厂的变压器突然爆炸,整个厂区停电,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生产线停了,要损失几百万的!

老板下令要查原因,但是原因现在还没有找到。

各位大虾,给分析下原因吧!急死人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基本上最后都不了了之,偶厂的就是如此,最后把所有原因都归于设备,是设备质量的原因,不是人的原因

楼主:
为什么回爆炸呢,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B:
官方调查结果:极端恶劣的天气原因。

呵呵,开个玩笑。

变压器能毫无征兆的突然爆炸?是设计缺陷,还是保护措施欠佳,亦或平时保养维护不力?

网友C:
有没有考虑变频器的散热啊。

楼主:
这天气那么凉,还要考虑吗

网友D:
变压器的保护很多很全,即使短路也未必会爆炸,既然爆炸,应该故障现象很明显

网友E:
爆鸟?,,,多大功率滴?

网友F:
估计温度过高造成的吧?

网友G:
爆炸的原因主要有; 1 短路。 2  遭雷击。 2  负载变化较大。严重过载。   如果没有下雨遭雷击。首先检查用电系统有没有问题。负荷变化。有无短路。  其次查一下变压器周围。有无造成短路物体。金属物件。动物尸体等。因为当这些物体落到两线之间时会引起短路。事变压器爆炸。这些现象在供电中是存在的。 再有就是变压器没有关规定检修。造成绝缘等级下降。接线螺丝松动。

网友H:
变压器突然爆炸,可能是内部击穿短路严重,产生气体爆炸。

网友I:
风冷?油冷?压力过高!负载过重?过热绝缘损坏短路?!调一调曲线及报警吧?!

网友J:
什么变压器,油浸式还是干式变压器,一般爆炸可能是由于变压器缺油,或者有什么使变压器短路,或者变压器下级有问题,导致变压器发热,你们的高压运行人员应该有对变压器巡检的,定期进行温度检测,另外,高压管网没有做检测系统吗?

楼主:
是油浸式的变压器,没有缺油,而且检修时候刚刚维护过

网友K:
你这变压器是多大功率的啊?我没有遇到过变压器爆炸那么严重的现象,不过感觉应该是跟工厂环境有很大关系,生产环境,用电环境等等。

楼主:
是突发事件,不知道是不是人为原因

网友L: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M:
变压器突然爆炸的可能原因有:

1..变压器已经超负荷工作;

2.变压器爆炸可能是由于低压电缆出了问题;

3.变压器线圈内部严重金属性短路的情况下,经验上容易发生故障的原因是:线间、匝间绝缘击穿短路;母线间发生金属性,接触短路,电弧瞬间造成大面积线圈绝缘击穿短路;还有就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短路事故;

4.制造质量不良引起绕组匝间短路事故,或者由于进水使绝缘强度降低而引起匝间短路事故,或焊渣、铁磁物质等杂物(如过滤网及活性氧化铝等)进入变压器;

5.变压器装配时压紧装置不牢,或由于上夹件槽钢的边缘没有加强筋,机械强度不够,在出口短路时,使绕组变形、移动而损坏绝缘。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就谢天谢地了,,,感谢党,感谢中央,感谢领导鸟~~~~~~~~

网友N:
变压器爆炸的原因有很多啊,但根据你说的情况是毫无征兆的爆炸,也很奇怪。估计是短路造成的,因为以前用的好好的,质量,符合问题可以排除了。

网友O:
几百万 几百万这些鸟厂 鸟领导就把赚钱看的最重···

网友P:
在下认为是你的变压器的油出了问题!感觉你们的变压器的油很久没有检查,你的设备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P:
无论出现什么设备的问题,只有人没有问题就是小事!你们庆幸吧!

网友Q:
变压器参数都没有怎么判断啊?变压器爆炸太正常的事了。绝缘击穿造成匝间短路,没等保护动作就放炮了;带油枕的变压器,呼吸器堵了,内部压力不能释放;不带油枕的变压器,压力控制故障,压力超高没动作;瓦斯继电器故障,内部产生瓦斯也没报警,重瓦斯没断电。

网友R:
变压器爆炸?第一次听说!是不是烧了呀?短路!变压器线圈内部严重金属性短路的情况下,经验上容易发生故障的原因是:线间、匝间绝缘击穿短路;母线间发生金属性,接触短路,电弧瞬间造成大面积线圈绝缘击穿短路;还有就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短路事故;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突发事件,不知道是不是人为原因

这个确实要调查,不过一般也不敢去动,高压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P:
无论出现什么设备的问题,只有人没有问题就是小事!你们庆幸吧!

说的很对,几百万是小事,出了人命领导就更座不住,变压器日常检查还需要做到位,听老师傅讲过变频器爆炸的,因为检修完工具没收全,导致变压器短路。

网友S:
没出人命就是好事

网友T:
是不是检修维护时不小心把泄压帽给旋紧了,变压器油膨胀把散热器张开漏油,高压绕组没有变压器油保护,才短路击穿爆炸。检查瓦斯保护信号牌的位置,如果无瓦斯动作信号,就可能是上述原因。建议把变压器泄压帽里面的垫圈取出,防止密闭。

网友U:
是什么变压器?干式还是油式?估计是过热了,或者冷却油燃起来爆炸了!

网友V:
“变压器突然爆炸”的原因是变压器内部恶性短路事故!

网友W:
引用 楼主:
是油浸式的变压器,没有缺油,且检修时候刚刚维护过

如果单纯从技术讲,很容易搞清楚什么原因?那个检修人员该下岗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敢讲实话。算了,兄弟,没有出人命已算好了。但是我敢讲,100%与维修失误有关。人为失误,不是变压器质量问题,也与气候无关!

网友W:
引用 网友Q:
变压器参数都没有怎么判断啊?变压器爆炸太正常的事了。绝缘击穿造成匝间短路,没等保护动作就放炮了;带油枕的变压器,呼吸器堵了,内部压力不能释放;不带油枕的变压器,压力控制故障,压力超高没动作;瓦斯继电器故障,内部产生瓦斯也没报警,重瓦斯没断电。

李工懂的,但没有办法帮你!

网友W:
引用 网友T:
是不是检修维护时不小心把泄压帽给旋紧了,变压器油膨胀把散热器张开漏油,高压绕组没有变压器油保护,才短路击穿爆炸。检查瓦斯保护信号牌的位置,如果无瓦斯动作信号,就可能是上述原因。建议把变压器泄压帽里面的垫圈取出,防止密闭。

网友X:
变压器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把交流电能转变为不同电压、电流等参数的另一种电能的设备。它内部的绝缘衬垫和支架,大多采用纸、棉纱、布、木材等有机可燃物质,并有大量的绝缘油,如1000千瓦的变压器大约用木材0.012立方米,纸料40公斤,绝缘油1吨。因此,它的火灾危险性在于易燃烧,变压器内部一旦发生严重过载、短路,可燃的绝缘材料和绝缘油就会受高温或电弧作用,分解燃烧,并产生大量气体,使变压器内部的压力急剧增加,造成外壳爆裂,大量喷油,燃烧的油流又进一步扩大了火灾危害,并造成大面积停电,影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运行中的变压器发生火灾和爆炸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绝缘损坏

  1.线圈绝缘老化

  当变压器长期过载,会引起线圈发热,使绝缘逐渐老化,造成匝间短路、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引起变压器燃烧爆炸。因此,变压器在安装运行前,应进行绝缘强度的测试,运行过程中不允许过载。

  2.油质不佳,油量过少

  变压器绝缘油在储存、运输或运行维护中不慎而使水分、杂质或其他油污等混入油中后,会使绝缘强度大幅度降低。当其绝缘强度降低到一定值时就会发生短路。因此放置时间较长的绝缘油在投入运行前,必须进行化验,如水分、杂质、粘度、击穿强度、介质损失角、介电常数等项。运行中,也应定期化验油质。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3.铁芯绝缘老化损坏

  硅钢片之间绝缘老化,或者夹紧铁芯的螺栓套管损坏,使铁芯产生很大的涡流,引起发热而使温度升高,也将加速绝缘的老化。

  变压器铁芯应定期测试其绝缘强度(测试方法和要求与线圈相同),发现绝缘强度低于标准时,要及时更换螺栓套管或对铁芯进行绝缘处理。
 4.检修不慎,破坏绝缘

  在吊芯检修时,常常由于不慎将线圈的绝缘和瓷套管损坏。瓷套管损坏后,如继续运行,轻则闪络,重则短路。因此,检修时应特别谨慎,不要损坏绝缘。检修结束之后,应有专人清点工具(以防遗漏在油箱中造成事故),检查各部件、测试绝缘等,确认完整无损,安全可靠才能投入运行。此外在检修时更要注意引线的安全距离,防止由于距离不够而在运行中发生闪络,造成事故。

  (二)导线接触不良

  线圈内部的接头、线圈之间的连接点和引至高、低压瓷套管的接点及分接开关上各接点,如接触不良会产生局部过热,破坏线圈绝缘,发生短路或断路。此时所产生高温的电弧,同样会使绝缘油迅速分解,产生大量气体,使压力骤增,破坏力极大,后果也十分严重。

  导线接触不良有以 下原因:

  1. 螺栓松动。2.焊接不牢。3.分接开关接点损坏。

  针对上述原因,应采取如下措施:

  1.在变压器停运检修时,应加以检查,对接触不良的螺栓都必须紧固。对不能停运的变压器,必须进行外部接点检查。

  2.检修时在焊接前必须将焊接面清洗干净,焊接后认真检查焊点质量,以防运行时焊点脱落引起事故。

  3.应将开关转换到位,逐个紧固螺栓,确信一切正确无误时,才允许投入运行。

  (三)负载短路

  当变压器负载发生短路时,变压器将承受相当大的短路电流,如保护系统失灵或整定值过大,就有可能烧毁变压器,这样的事故在供电系统中并不罕见。

  为此变压器必须安装短路保护。中、小型变压器(特别是农村用变压器),一般在高压侧设跌落式熔断器,熔体的选择应能保证在变压器内部或套管处发生短路事故时即被熔断;低压侧用低压熔断器保护,熔体也应能保证在各引出回路发生短路或过载时被熔断。

  此外,变压器高压侧还可通过过电流继电器来进行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根据变压器运行情况、容量大小、电压等级还应有气体保护、差动保护、方向保护、温度保护、低电压保护、过电压保护等设施。

  (四)接地不良

  油浸电力变压器的二次侧(380/220伏)中性点都要接地。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零线上就会出现电流。如这一电流过大而接地点接触电阻又较大时,接地点就会出现高温,引燃可燃物。为此,应经常检查接地线、点是否连接完整紧固,并应定期测试接地电阻。

  此外,在运行中还应注意变压器的声音,随时监视温升的变化,检视油位和油色,发现异常,应及时采取措施,确保安全。

  (五)雷击过电压

  油浸电力变压器的电流,大多由架空线引来,很易遭到雷击产生的过电压的侵袭,击穿变压器的绝缘,甚至烧毁变压器,引起火灾,所以必须采取相应的防雷措施。

网友Y:
变压器爆炸???原因很多的额

网友Z:
无论变压器是老化、长期严重过载、短路等都是显示在电流上,而保护一个也没有动作。不知道你厂的变压器是否带瓦斯保护,如果变压器过热,瓦斯继电器应该动作。所以我认为你应该检查一下高压侧和低压侧的断路器,因为变压器低压侧发生短路,如果在低压断路器到负荷部分发生短路,低压断路器应该断开,如果发生在变压器低压侧到低压断路器之间,高压断路器应该断开。这说明无论是高压断路器和低压断路器都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如果变压器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绕组发生瞬间绕组击穿的,或者严重短路的情况,也会导致变压器放炮。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网友AA:
损失这么大,还没有备用的?老板这个考虑本身就不周到了

网友AB:
厂用变压器一般容量还是很大的,保护相对较多!

如:瓦斯继电器

变压器爆炸的只不过是短路放炮而已,大家想象的可能有点夸张啦

放炮的原因还是很多的:

1..变压器已经超负荷工作;

2.变压器爆炸可能是由于低压电缆出了问题;

3.变压器线圈内部严重金属性短路的情况下,经验上容易发生故障的原因是:线间、匝间绝缘击穿短路;母线间发生金属性,接触短路,电弧瞬间造成大面积线圈绝缘击穿短路;还有就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短路事故;

4.制造质量不良引起绕组匝间短路事故,或者由于进水使绝缘强度降低而引起匝间短路事故,或焊渣、铁磁物质等杂物(如过滤网及活性氧化铝等)进入变压器;

5.变压器装配时压紧装置不牢,或由于上夹件槽钢的边缘没有加强筋,机械强度不够,在出口短路时,使绕组变形、移动而损坏绝缘。

网友AC:
检修维护不到位

网友A:
通过楼主的持续更新和楼上众多朋友的分析,估计人为的因素较大。

网友AD:
我就遇到过变压器爆炸,原因就是内部短路,变压器上空施工时没有保护好变压器,结果螺丝调到变压器内部,刚开始没事,时间长了螺丝格断了绝缘,造成内部短路,砰,炸了,好在人没事。

网友AE:
我遇见过一次保护用变压器二次侧避雷器发生爆炸的现象

网友AF:
我厂原来烧毁一台变压器,是由于环境卫生差,再遭受雷击!但没有爆炸!

网友AG:
变压器温升过高,绝缘漆融化,造成短路引起的吧?

网友AH:
变压器是哪家生产的?
您们厂生产负荷增大了吗? 变频器是不是超负荷运行?

楼主:
估计这次查不出原因了,还好买了保险,让保险公司陪了

网友AI:
是不是检修不到位呀,还是变压器内部发生了短路呀

楼主:
我怀疑也是检修不到位,但是现在没有证据啊

网友AJ:
//2012年2月16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AK:
 过热造成断路呗,呵呵

网友AL:
爆炸  瓦斯超了吧 瓦斯报警那套有问题

网友AJ:
//2012年2月19日奖励标识符//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AM:
应该是超负荷运行导致绝缘老化击穿

网友AN:
该是内部突然短路温升过快发生爆炸,是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AO:
引用 网友M:
变压器突然爆炸的可能原因有:1..变压器已经超负荷工作;2.变压器爆炸可能是由于低压电缆出了问题;3.变压器线圈内部严重金属性短路的情况下,经验上容易发生故障的原因是:线间、匝间绝缘击穿短路;母线间发生金属性,接触短路,电弧瞬间造成大面积线圈绝缘击穿短路;还有就是人为的原因造成短路事故;4.制造质量不良引起绕组匝间短路事故,或者由于进水使绝缘强度降低而引起匝间短路事故,或焊渣、铁磁物质等杂物(如过滤网及活性氧化铝等)进入变压器;5.变压器装配时压紧装置不牢,或由于上夹件槽钢的边缘没有加强筋,机械强度不够,在出口短路时,使绕组变形、移动而损坏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