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触摸屏程序备份及恢复方法

楼主(2012-02-15):
TP 177A 6

一、           准备工具

1、通讯线USB/PPI(西门子S7-200数据线)

2、装有Wincc flexible笔记本电脑,关闭电脑杀毒软件及防火墙

二、Wincc flexible软件设置

运行Wincc flexible选择“项目”、“传送”、“通讯设置”在显示窗口中

设备类型 TP177A 6

模式  USB/PPI多主站电线

保存后退出设置

三、           TP177A触摸屏设置

1、触摸屏接上+24电源,在启动时按Control Panel

2、在显示画面中双击Transfer在显示窗口中选择Channel 1

保存后退出设置

四、           程序备份

1、触摸屏重新上电在启动时按Transfer进入通讯模式

2、运行Wincc flexible选择“项目”、“传送”、“备份”在显示窗口中输入

数据类型  完全备份

另存为 选择程序保存电脑路径及保存的文件名称

按确定完成备份

五、           程序恢复

1、触摸屏重新上电在启动时按Transfer进入通讯模式

2、运行Wincc flexible选择“项目”、“传送”、“恢复”在显示窗口中

       打开  选择要恢复文件的路径

      按开始恢复自动完成程序恢复过程

TP 270 10

一、准备工具

1、通讯线(自制RS232串口线)两端九针母头 233255

USBCIF31USB转串口,如笔记本电脑有串口可以省略)

2、装有Wincc flexible笔记本电脑,关闭电脑杀毒软件及防火墙

二、Wincc flexible软件设置

运行Wincc flexible选择“项目”、“传送”、“通讯设置”在显示窗口中

设备类型 TP 270 10

模式  串口

端口  COM2(根据安装USBCIF31驱动时端口设置,可通过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编号)

波特率 115200

三、TP270触摸屏设置

1、触摸屏接上+24电源,在启动时按Control Panel

2、在显示画面中双击Transfer在显示窗口中选择Channel 1中的

Enable ChannelRemote Control

保存后退出设置

四、           程序备份

1、串口线一端连接触摸屏IF2端口,另一端与USBCIF31相连

2、触摸屏重新上电在启动时按Transfer进入通讯模式

3、运行Wincc flexible选择“项目”、“传送”、“备份”在显示窗口中输入

数据类型  完全备份

另存为 选择程序保存电脑路径及保存的文件名称

按确定完成备份

五、           程序恢复

1、串口线一端连接触摸屏IF2端口,另一端与USBCIF31相连

2、触摸屏重新上电在启动时按Transfer进入通讯模式

3、运行Wincc flexible选择“项目”、“传送”、“恢复”在显示窗口中

       打开  选择要恢复文件的路径

      按开始恢复自动完成程序恢复过程

OP177B  6

一、准备工具

1、通讯线RS232/PPI(西门子RS485/RS232),和USBCIF31USB转串口,如笔记本电脑有串口可以省略)

2、装有Wincc flexible笔记本电脑,关闭电脑杀毒软件及防火墙

二、Wincc flexible软件设置

运行Wincc flexible选择“项目”、“传送”、“通讯设置”在显示窗口中

设备类型  OP177B  6momo DP

模式  RS232/PPI 多主端电缆

端口  COM2(根据安装USBCIF31驱动时端口设置,可通过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编号)

波特率 57600

三、触摸屏设置

1、触摸屏接上+24电源,在启动时按Control Panel

2、在显示画面中双击Transfer在显示窗口中选择Channel 1中的

Enable ChannelRemote Control

保存后退出设置

四、           程序备份

1、数据线PPI-RS485端连接触摸屏端口,另一端PC-RS232USBCIF31相连(如笔记本有串口可省略USBCIF31线)

2、触摸屏重新上电在启动时按Transfer进入通讯模式

3、运行Wincc flexible选择“项目”、“传送”、“备份”在显示窗口中输入

数据类型  完全备份

另存为 选择程序保存电脑路径及保存的文件名称

按确定完成备份

五、           程序恢复

1、数据线PPI-RS485端连接触摸屏端口,另一端PC-RS232USBCIF31相连(如笔记本有串口可省略USBCIF31线)

2、触摸屏重新上电在启动时按Transfer进入通讯模式

3、运行Wincc flexible选择“项目”、“传送”、“恢复”在显示窗口中

       打开  选择要恢复文件的路径

      按开始恢复自动完成程序恢复过程

K-TP178 micro

一、准备工具

1、通讯线USB/PPI(西门子S7-200数据线)

2、装有Wincc flexible笔记本电脑,关闭电脑杀毒软件及防火墙

二、Wincc flexible软件设置

运行Wincc flexible选择“项目”、“传送”、“通讯设置”在显示窗口中

设备类型 K-TP178 micro 6

模式    USB/PPI多主站电线

保存后退出设置

三、触摸屏设置

1、触摸屏接上+24电源,在启动时按Control Panel

2、在显示画面中双击Transfer在显示窗口中选择Channel 1

选择Enable channl

保存后退出设置

四、程序备份

1、触摸屏重新上电在启动时按Transfer进入通讯模式

2、运行Wincc flexible选择“项目”、“传送”、“备份”在显示窗口中输入

数据类型  完全备份

另存为 选择程序保存电脑路径及保存的文件名称

按确定完成备份

五、程序恢复

1、触摸屏重新上电在启动时按Transfer进入通讯模式

2、运行Wincc flexible选择“项目”、“传送”、“恢复”在显示窗口中

       打开选择要恢复文件的路径, 按开始恢复自动完成程序恢复过程

MP277 10Touch

一、准备工具

1、自制通信用网线采用T568的交叉线序,一端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另一端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2、装有Wincc flexible笔记本电脑,关闭电脑杀毒软件及防火墙

二、电脑及软件设置

  1进入编程用电脑控制面板,设置电脑网卡TCP/IP属性,修改IP与触摸屏IP地址在一个网段如192.168.0.1子掩码设255.255.255.0

2、运行Wincc flexible选择“项目”、“传送”、“通讯设置”在显示窗口中

设备类型 MP277 10Touch

模式  以太网

计算机名或IP地址  输入电脑网卡IP地址

三、触摸屏设置

1、触摸屏接上+24电源,在启动时按Control Panel

2、在显示画面中双击Transfer在显示窗口中选择Channel 2

勾选Enable channlRemote Control然后点击Advanced按钮

3、在显示画面双击LAN90001图标进入IP Address设置,点选Specify an IP address条目,输入屏摸屏IP地址及子掩码如192.168.0.0  255.255.255.0点击OK键退出。

四、程序备份

1、触摸屏重新上电在启动时按Transfer进入通讯模式

2、运行Wincc flexible选择“项目”、“传送”、“备份”在显示窗口中输入

数据类型  完全备份

另存为 选择程序保存电脑路径及保存的文件名称

按确定完成备份

五、程序恢复

1、触摸屏重新上电在启动时按Transfer进入通讯模式

2、运行Wincc flexible选择“项目”、“传送”、“恢复”在显示窗口中

       打开  选择要恢复文件的路径 按开始恢复自动完成程序恢复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