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1卡断电,是否影响DP网络通讯

楼主(2012-02-15):
我们公司S7-300网络组态情况如下:wincc上位机1(CP5611卡)——s7 300CPU——ET200M I/O站6个——wincc上位机2(CP5611卡)。其中cpu主站扩展了4个机架。

每当wincc上位机1(CP5611卡)断电时,s7 300CPU——ET200M I/O站(6个)之间的通讯就会中断。

而wincc上位机1(CP5611卡)带电重启动时,s7 300CPU——ET200M I/O站(6个)之间的通讯就不会中断。

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通讯中断。程序里面下载了OB82 OB86 OB87 OB121 OB122.

网友A:
不清楚你这个系统是主—从系统,还是纯主站系统,还是多主多从混合系统,如果wincc上位机1正好是作为主站,应该是问题的,DP从站断电通常无影响,如果程序里面下载了OB82 OB86 OB87 OB121 OB122.

楼主:
wincc上位机1(CP5611卡)和wincc上位机2(CP5611卡)都运行在服务器模式。整个系统就一块cpu s7-315-2DP,主站模式。

你是说如果wincc上位机1正好是作为主站,是有问题的吗?

网友B:
为什么有的站断电不会影响其他站,有的断电会影响,我分析的是:

如果你的站处在硬件组态的中间,如果这个站断电,后面的站会受到影响,如果这个在尾端,则不会受影响。

网友C:
 要S7程序中不进行WINCC 的通讯检测

网友D:
可替代 CP5611 的ETH-MPI(DP)转换器 www.dl-winbest.cn

ETH-MPI(DP)的主要应用是为WINCC提供可靠便捷低价的接口设备

    RS232是第一代通讯标准, RS485是第二代通讯标准,(profibus,DP,...都是差分型的),USB 第三代通讯标准,TCP/IP是正兴起的第四代通讯标准(它的抗干扰能力和传输速度最快)

    CP5611,CP5613,PC ADAPTER USB,它门在工业通讯上都不是最稳定,我门经常会碰到通讯连接不上,而到处接地线,连接终端电阻.而使用以太网则很轻松搞定,因此ETH-MPI会为越来越多的现场技术人员所欢迎!

楼主:
如何在S7程序中不进行WINN的通讯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