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泡的确出声了

楼主(2012-02-15):
有一款电子拼装玩具,其中有一项拼装电子音乐门铃内容,将扬声器换成3v灯泡后,合上开关灯泡会发出微弱的铃声,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家谈谈。

网友A:
三鬼子闹鬼滴来~~~~~~~~~~~~~~~~~~~~

网友B:
很有节奏?不会吧

网友C:
这个不懂,求真相,为什么要把喇叭换成灯泡呢。

网友D:
灯泡发声?真的?假的?这个不懂,就是不懂.探求真相!

网友E:
是不是电弧的声音

楼主来张图片吧,想象不出来啊?

网友F:
我相信灯泡可以发声。因为我的台灯,是可控硅调光的,当转到某一个亮度的时候声音最大。相信是电流冲击管线状的灯丝时并且与电流的磁场互相作用,使得灯丝在震动。

网友G:
“将扬声器换成3v灯泡后,合上开关灯泡会发出微弱的铃声,”

1、灯泡是把电能转换为光能的设备;

2、扬声器是把音频电流转换还原成声音的装置;

3、把扬声器换成3v灯泡后,不会有微弱的铃声,就像把3v灯泡换成扬声器后不会发出光来一样!

网友H:
不可能的吧

网友I:
正常现象,你把灯泡靠近磁铁声音可能还会再大些,能听到的声音就是在一定频率下的震动,

网友F:
刘翁,还要再当面解释一下了啊。

网友J:
灯泡也可以震动发声吗??么试过

网友K:
感觉不太可能

不信

网友L:
是电流冲击管线状的灯丝时并且与电流的磁场互相作用,使得灯丝在震动。是的啊

网友M:
是否是驱动喇叭的音频变压器,发出的音频振动声,误以为是灯泡发出声音。

网友N:
灯泡有问题吧?

网友O:
也有可能,曾经把扬声器的碳膜撕掉,只剩下线圈和磁铁居然还能响

楼主:
对:怪话二王关于三鬼子闹鬼滴来~~~~~~~~~~~~~~~~~~~~ 内容的回复:

的确有音乐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
对:jiaoanpeng关于这个不懂,求真相,为什么要把喇叭换成灯泡呢。内容的回复:

小孩玩,无意中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