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感应物理过程的功能关系

楼主(2012-02-15):
1、负电荷有位移S,外电场力F做正功FS(力、位移方向相同),负电荷在外电场电势能减少FS;

2、正电荷没有位移,外电场力不做功,正电荷在外电场能量没变化;

3、负电荷有位移S,内电场力-F做负功-FS(力、位移方向相反),负电荷在内电场电势能增大-FS;

4、正电荷没有位移,内电场力不做功,正电荷在内电场能量没变化;

5、内、外合电场,正电荷电势能没有变化;

6、内、外合电场,负电荷电势能在外电场减小FS、在内电场增加-FS,所以负电荷电势能也没有变化;

7、正、负电荷电中性在同一个位置上,原本就具有相等的电势能,分离后电势能没有变化还是相等的,等于原来的电势能,

8、所以导体两端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电量相等,所在位置电势相等,是等势体!

如图:

1、导体静电感应后是等势体,电势等于电荷所在位置的电势;

2、由于电场中两个导体的位置不同,所以两个导体的电势原本不同,与它们的原来位置有关;

3、两个导体的电势差,可以用导体间的电场强度E与距离S的乘积得出,两个导体的电势差=ES;

楼主:
1、当导体逆着电力线上行时,导体所在位置的电势增高;

2、外电场给导体中的处于电中性的正、负电荷的作用力相反,位移相同,做一对大小相等、符号相反的负、正功;

3、所以导体在外电场移动时,导体与电场之间没有电场力的作用;

楼主:
4、当导体在电场中的位置确定后,导体中的处于电中性的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分别是:

1)正电荷的电势能=正电荷所在位置的电势×正电荷;

2)负电荷的电势能=负电荷所在位置的电势×负电荷;

楼主:
5、当导体在电场中的位置确定后,发生静电感应的物理过程描述如下:

1)外电场对正电荷的作用力大小F=正电荷×电场强度,方向与电力线同方向,正点荷是束缚电荷,没有位移,不做功;

2)外电场对负电荷的作用力大小F=负荷×电场强度,方向与电力线反方向,位移是S,做正功=FS;

楼主:
3)正、负电荷间的内电场电力线方向与外电场电力线方向相反;

4)同样,内电场对正电荷的作用力大小F=正电点荷×电场强度,方向与电力线同方向,正点荷是束缚电荷,没有位移,不做功;

5)同样,内电场对负电荷的作用力大小-F=负电荷×电场强度,方向与电力线反方向,位移是S,做负功=-FS;

楼主:
6)根据功能关系,知道负电荷在外电场电势能减少FS,负电荷在内电场电势能增加-FS,这样负电荷在合电场中的电势能不变;

7)根据功能关系,知道正电荷在合电场中的电势能不变;

楼主:
8)静电感应前,导体在外电场里的各点电势不等;

9)静电感应过程中,感应电荷间的内电场产生,外电场能量不断转化为能电场的能量;

10)静电感应平衡后,感应电荷间的内电场与外电场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互相抵消,导体内的电场为零;

11)静电感应平衡后,感应正、负电荷电量相等,感应正、负电荷电势能没变,大小相等,所在位置的电势=正电荷电势能/正电荷=负电荷电势能/负电荷=原来正电荷所在位置的电势:

12)这样静电感应平衡后,导体是一个等势体,导体的电势=正电荷电势能/正电荷=负电荷电势能/负电荷=原来正电荷所在位置的电势;

楼主:
6、静电感应后导体变为一个等势体,其物理本质可以这样理解,如图:

1)正感应电荷所在位置是导体在外电场的电势最低点,负感应电荷所在位置是导体在外电场的电势最高点;

2)正感应电荷所在位置是导体在内电场的电势最高点,负感应电荷所在位置是导体在内电场的电势最低点;

3)这样静电平衡后,正、负感应电荷所在导体位置的合电场电势相等;

4)内、外电场在导体内互相抵消,电场强度为零,电势相等,没有了电荷的移动;

楼主:
7、静电感应平衡,说明静电感应外电场做正功、内电场做负功,外电场能量转化为内电场能量,没有能量的创生;

楼主:
1、如图,设电场-A~A中,设导体B、C、D、E,都是分开的:

2、导体所在位置的电场电势是不等的;

3、每一个导体上,各点的电场电势也不相等;

4、这样导体中的自由负电荷就受到电场力的作用,在每个导体里发生从左到右的位移;

5、这样原本电中性的导体,出现左正右负的静电荷,出现左正右负的内电场与外电场方向相反;

6、这样外电场移动负电荷时就受到感应正电荷的内电场引力的阻力而做正功,内电场引力做负功,根据功能原理,外电场的能量就转换成内电场的能量;

楼主:
7、当各导体的左正右负的静电荷量增大到内电场与外电场相互抵消时,到体内的电场强度为零,到体能的电荷就停止移动,最终达到静电平衡;

8、内电场与外电场相互抵消时电场强度为零,就是导体上各点的电势相等,没有了电势差(电压)的,没有了电荷的移动,叫做静电平衡;

9、电场-A~A中,导体B、C、D、E各个导体静电平衡后变成等势体,导体B、C、D、E各有各的电势,位于右边的导体电势大;

10、也就是说导体B、C、D、E之间有电势差(有电压),这和电场-A~A间各点有电势差一个样;

楼主:
11、如果把导体B、C、D、E用导线连起来,由于各导体间的电势差,导体负自由电荷又开始移动,直到内电场与外电场平衡,导体B、C、D、E、连接导线内的电场强度为零,电势差为零,达到新的静电平衡;

12、所有这些过程,都是外电场做正功内电场做负功,外电场的能量转换为内电场的能量,没有能量的创生;

楼主:
13、如果这时候将外电场-A~A移出导体B、C、D、E,静电平衡会打破,这时由于外电场移出减小,内电场反方向移动负电荷做正功,外电场做负功,内电场的能量又回到外电场;

14、当外电场完全移出时,导体B、C、D、E回到电中性;

楼主:
弹性保守力做功,势能的变化:

1、弹簧下挂一重物mg,在弹力F、重力mg的共同作用下,下落h后处于平衡状态,此时重物的速度为V;

2、在上述过程中:

1)重力做正功mgh,重物mg重力势能减少mgh;

2)弹簧发生性变h,弹簧势能增大1/2kh^2,弹力做负功1/2kh^2;

3)由于无非保守力做功,系统机械能守恒,所以:

重物的动能增加1/2mV^2=重力势能减少mgh-弹簧势能增大1/2kh^2,或者

重力势能减少mgh=重物的动能增加1/2mV^2+弹簧势能增大1/2kh^2

3、弹簧的弹性势能1/2kh^2,不是那一端的,弹性势能的变化体现在形变发生时有位移的端的弹力的功

楼主:
点击查看原图

1、这个图可以作为绝缘体的物理模型;

2、在强电场高电压的场合,绝缘体的原子核外层中的电子,会被拉出壳层而电离;

3、这时,绝缘体会瞬间变成导体;

4、电弧光放电就是这样的物理过程!

楼主:
1、导体之间的电势差,决定导体之间的电场;

2、导体之间的电势差=∫edl

楼主:
3、如图,导体B、C、D、E内没有电场;

4、外电场与内电场相互抵消,也就是说外电厂的能量转化为内电场的能量;

楼主:
5、导体之间的电势差U=∫edl,是导体间的电场e对电力线l的积分;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1、如图,设电场-A~A中,设导体B、C、D、E,都是分开的:2、导体所在位置的电场电势是不等的;3、每一个导体上,各点的电场电势也不相等;4、这样导体中的自由负电荷就受到电场力的作用,在每个导体里发生从左到右的位移;5、这样原本电中性的导体,出现左正右负的静电荷,出现左正右负的内电场与外电场方向相反;6、这样外电场移动负电荷时就受到感应正电荷的内电场引力的阻力而做正功,内电场引力做负功,根据功能原理,外电场的能量就转换成内电场的能量;内容的回复:

在前面的帖子里,我关于合电势能的分析中,把在内外电场全部增加电势能的电荷的合电势能分析错了,应该是零,即正负感应电荷的合电势能都是零,才能达到平衡,使外电势能大小相等达到等势。现在那个帖子不用讨论了,因为我已经整理出新帖,其中的分析圆满定型了。

我发出帖子浅论利用电场力创造能量,推翻能量守恒定律 ,仅仅是想要让你知道最正确的分析和结论,我打算让这个帖子静悄悄的沉底。

今天我在果壳网寻找支持,空闲时看到这个帖子起来了,决定回复,避免你错误到后悔。

外电场移动负电荷时就受到感应正电荷的内电场引力的阻力而做正功,内电场引力做负功

====回复:那么,这样的静电感应中,带电体A作用导体BC,同步产生了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

根据功能原理,同步的一对正负功,结果各个电荷的电势能如何变化?

导体成为等势体,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使导体BC的正电荷对外(零势能参考导体)产生电势差,只能使正电荷的电势能大于零,接通零势能参考导体时才能形成电流(因为负电荷受到带电体A的引力不能移动);

正电荷的电势能大于零,说明原来的一对正负功,正电荷得到的一定是负功;并且能量来源只能是带电体A,(如果正电荷电势能不变仍然为初始状态的零电势能,那么就不能与参考导体形成电势差和电流),

说明原来负正电荷能够同步分别得到带电体的正负功,使带电体能量合计不变,产生、创造出正负电荷的电势能,才能对外具有创造的电压能量。

(你的传统理论不能解释同时出现的现象:等势体、对外产生做功的电压。)

在你这个帖子里,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请参考我的最新帖子(除了支持例外,请不用回复)浅论利用电场力创造能量,推翻能量守恒定律

楼主:
1、你的帖子没法看下去,因为你的讨论语句是你自己的臆想,很难理解你在说什么;

2、你要是能改变一下方式,用简单的语句和图说明能量的创生过程就好了;

3、你说的越多,越没有人看你的发言,等于白说!

楼主:
“你的传统理论不能解释同时出现的现象:等势体、对外产生做功的电压。”

1、“做功的电压”就是电势差;

2、两个导体都是等势体,但两个导体的电势不同,就是两个导体有电势差,就是两个导体有电压,就是你说的产生做功的电压!

3、那里存在不能解释的现象?

楼主:
你的错误在于,你说的电压能量,是导体间的电场产生的,你为什么不承认呢?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你的传统理论不能解释同时出现的现象:等势体、对外产生做功的电压。” 1、“做功的电压”就是电势差;2、两个导体都是等势体,但两个导体的电势不同,就是两个导体有电势差,就是两个导体有电压,就是你说的产生做功的电压!3、那里存在不能解释的现象?内容的回复:

你一定没有仔细看清楚18楼的分析。

比如:

外电场移动负电荷时就受到感应正电荷的内电场引力的阻力而做正功,内电场引力做负功

====回复:那么,这样的静电感应中,带电体A作用导体BC,同步产生了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

根据功能原理,同步的一对正负功,结果各个电荷的电势能如何变化?

楼主:
导体间的电压能量,是导体间的电场的能量,而不是导体的电势能!

楼主:
你只说你的话、你的观点,要简单,一句两句就行!

楼主:
不要你的分析,你只说过程,能量创生的过程!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导体间的电压能量,是导体间的电场的能量,而不是导体的电势能! 内容的回复:

那么提高重物获得重力势能,就可以认为万有引力被增加能量,与重物的重力势能无关?

一个是表示储存了能量,一个是表现出的做功能量,难道对外做功不是转化势能吗?为什么刻意回避正负电荷的电势能的大小、正负的变化呢。

请认真考虑18、22楼的分析。

楼主:
“为什么刻意回避正负电荷的电势能的大小、正负的变化呢。”

1、没有一个人反对、回避正负电荷的电势能的大小、正负的变化;

2、只是你自己不按功的定义、功能原理去分析,一会儿弹簧、一会儿重力的“分析”,实际是自己的臆想而已;

3、你仔细看看我的发言,是怎么分析“正负电荷的电势能的大小、正负的变化”的?

楼主:
1、导体BC的正电荷的电势能=导体BC的电势Ubc×正电荷;

2、导体BC的负电荷的电势能=导体BC的电势Ubc×负电荷;

楼主:
3、导体DE的正电荷的电势能=导体DE的电势Ude×正电荷;

4、导体DE的负电荷的电势能=导体DE的电势Ude×负电荷;

楼主:
5、你说的电压能量=(导体BC的电势Ubc-导体DE的电势Ude)×在导体间移动的负电荷;

楼主:
6、导体在电场中不同位置有不同的电势,不同位置的导体间就有电势差,就有电压能量;

楼主:
7、不同位置导体间的电压能量,不是创生的,是你看见的不同导体间的电场的力的做功的能力;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1、导体BC的正电荷的电势能=导体BC的电势Ubc×正电荷;2、导体BC的负电荷的电势能=导体BC的电势Ubc×负电荷;内容的回复:

那么,问题回来了。

比如导体BC的正负感应电荷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说明分别得到正负功。

网友A:
比如导体BC的正负感应电荷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说明分别得到正负功。

才能等势,才能对外形成做功的能量。

楼主:
1、“说明分别得到正负功。”,你的这个说法是臆想!

2、请按照力的功的定义、功能原理分析?

网友A:
比如导体BC的正负感应电荷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说明分别得到正负功,正负功大小相等合计为零,带电体A零损耗。

才能等势,才能对外形成做功的能量、相当于创造。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说明分别得到正负功。”,你的这个说法是臆想!2、请按照力的功的定义、功能原理分析?

1、导体BC的正电荷的电势能=导体BC的电势Ubc×正电荷;

===========说明正电荷电势能大于零,为正值,对外具有电势能;正电荷得到负功,增大电势能;

2、导体BC的负电荷的电势能=导体BC的电势Ubc×负电荷;

========说明负电荷电势能小于零,为负值,负电荷得到正功,减小电势能;

=======结果,说明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其中正电荷的增大的电势能可以对外做正功;

                    说明了带电体A做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合计为零。

楼主:
1、导体BC的正电荷的电势能=导体BC的电势Ubc×正电荷;

===========说明正电荷电势能大于零,为正值,对外具有电势能;正电荷得到负功,增大电势能;

2、导体BC的负电荷的电势能=导体BC的电势Ubc×负电荷;

========说明负电荷电势能小于零,为负值,负电荷得到正功,减小电势能;

1、“正电荷得到负功”、“负电荷得到正功”的说法是错误的,只能说电荷得到或失去“能”,不能得到“功”

2、可以说:外电场力对正电荷做负功,外电场力对负电荷做正功;

楼主:
“结果,说明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其中正电荷的增大的电势能可以对外做正功;说明了带电体A做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合计为零。”

1、说明了带电体A的电场力对正、负电荷做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合计为零;

2、结果,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说明正电荷的增大的电势能等于负电荷减少的电势能,能量守恒,没有创生的能量;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结果,说明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其中正电荷的增大的电势能可以对外做正功;说明了带电体A做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合计为零。” 1、说明了带电体A的电场力对正、负电荷做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合计为零;2、结果,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说明正电荷的增大的电势能等于负电荷减少的电势能,能量守恒,没有创生的能量;内容的回复:

我们的观点快要一致了。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结果,说明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其中正电荷的增大的电势能可以对外做正功;说明了带电体A做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合计为零。” 1、说明了带电体A的电场力对正、负电荷做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合计为零;2、结果,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说明正电荷的增大的电势能等于负电荷减少的电势能,能量守恒,没有创生的能量;内容的回复:

1、说明了带电体A的电场力对正、负电荷做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合计为零;

=========你和我的观点现在一致了。下面的观点也会一致,快该鼓掌了。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结果,说明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其中正电荷的增大的电势能可以对外做正功;说明了带电体A做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合计为零。” 1、说明了带电体A的电场力对正、负电荷做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合计为零;2、结果,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说明正电荷的增大的电势能等于负电荷减少的电势能,能量守恒,没有创生的能量;内容的回复:

1、说明了带电体A的电场力对正、负电荷做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合计为零;

说明使带电体A的能量合计不变;

2、结果说明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

说明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

那么,结论:静电感应使带电体A的能量合计不变;

使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即创造的电势能;

导体对外具有电压,即创造的电压。

网友A:
破旧立新是需要勇气的,慢慢考虑,晚安。

楼主:
“结论:静电感应使带电体A的能量合计不变;使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即创造的电势能;导体对外具有电压,即创造的电压。”

1、如图,是导体进入电场后,导体发生静电感应平衡后的情形;

2、这时,导体在电场中有与位置相关的电势,不同位置的导体有不同的电势,不同位置的导体间有电势差(电压);

3、这时,原来电场的能量并没有减小、也没有增大,所以这时不同位置导体间的电势差或者电压能量,也就是导体间分布的电场能量,就等于原来电场的能量;

4、如果你认为,现在不同位置导体间的电势差或者电压能量是创生的,那么原来电场的能量那里去了?原来的电场那里去了?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结论:静电感应使带电体A的能量合计不变;使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即创造的电势能;导体对外具有电压,即创造的电压。” 1、如图,是导体进入电场后,导体发生静电感应平衡后的情形;2、这时,导体在电场中有与位置相关的电势,不同位置的导体有不同的电势,不同位置的导体间有电势差(电压);3、这时,原来电场的能量并没有减小、也没有增大,所以这时不同位置导体间的电势差或者电压能量,也就是导体间分布的电场能量,就等于原来电场的能量;4、如果你认为,现在不同位置导体间的电势差或者电压能量是创生的,那么原来电场的能量那里去了?原来的电场那里去了?内容的回复:

1、如图,是导体进入电场后,导体发生静电感应平衡后的情形;

2、这时,导体在电场中有与位置相关的电势,不同位置的导体有不同的电势,不同位置的导体间有电势差(电压);

3、这时,原来电场的能量并没有减小、也没有增大,所以这时不同位置导体间的电势差或者电压能量,也就是导体间分布的电场能量,就等于原来电场的能量;

4、现在不同位置导体间的电势差或者电压能量是创生的。

5、由于“结论:静电感应使带电体A的能量合计不变;使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即创造的电势能;导体对外具有电压,即创造的电压。”

说明这里有两个系统;

对于带电体的原电场来说,能量总量没有变化;

对于导体来说,导体之间从零势能状态变成具有电势差能量;

我没有认为是创造了导体之间的外部电场;

因此认为导体之间增大的或者获得的电势差、就是创造了电势差、电势能, 与原电场能量是两个概念。

楼主:
“我没有认为是创造了导体之间的外部电场;因此认为导体之间增大的或者获得的电势差、就是创造了电势差、电势能, 与原电场能量是两个概念。”

1、如图,是静电感应平衡后的电场分布图;

2、导体内的电场为零,导体间的电场、电势差、电压能量就是原来电场的能量;

3、你认为导体间的“增大的或者获得的电势差就是创造了电势差、电势能”,那导体内的电场哪儿去了?

4、“增大的或者获得的电势差就是创造了电势差、电势能”与导体之间的外部电场的电势差能量的区别是什么?

5、原来的电场分布由于静电感应变成现在的电场分布,由于电场能量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加,说明现在的电场分布的能量就是原来的电场分布的能量,能量守恒;

6、如果你把-A、+A移出后原电场会恢复原来的分布,同时导体间的电场、电势差、能量就会消失;

7、我的结论是,静电平衡后的导体之间的外部电场的电势差能量就等于原电场分布的电势能,能量守恒,没有创生!

楼主:
1、实践证明,将电荷源-A+A移出、移入时,电场分布会复原,说明静电感应后的电场分布的能量等于静电感应前的能量,能量是守恒的;

2、静电感应后,导体间的电势差能量,就是原来的电场能量转换过来的,能量大小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加,能量守恒!

3、导体发生静电感应,只是电场的分布发生了变化,而电场的能量没有变化,没有能量的创生!

楼主:
1、静电感应时,外电场做了正功,内电场做了负功,结果电荷的电势能不变;

2、只看电荷的电势能,由于静电感应时电荷在外电场的能量时间少的,在内电场是增加的,这样在合电场中的电势能不变;

3、所以静电感应前的电场分布能量等于静电感应后的电场分布能量,能量守恒;

4、静电感应后导体间的电场分布、电势差、电势差的能量,是在导体内电场减少为零的情况下改变形成的;所以静电感应后导体间的电场分布、电势差、电势差的能量包含有导体内电场减少为零时的能量减少!

5、一句话,静电感应后导体间的电场分布、电势差、电势差的能量等于静电感应前的电场分布的能量

楼主:
如图,你只要回答导体内的电场为零,这个电场能量减小到哪儿去了?

楼主:
图1

图2

图3

1、图1是电荷源-A、+A的电场分布;

2、图3是导体,没有感应电荷,没有电势能;

3、图2导体在电场中静电感应后的电场分布图;

4、当电荷源-A、+A移入时,导体在电场中静电感应后的电场分布图如2;

5、当电荷源-A、+A移出时,导体在电场中静电感应的电荷、及导体间的电场消失如图3,电荷源-A、+A的电场分布回复如初图1;

6、当电荷源-A、+A反复移入、移出时,外力为零,不做功,只有外电场、内电场相互作用,能量转换,能量守恒;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我没有认为是创造了导体之间的外部电场;因此认为导体之间增大的或者获得的电势差、就是创造了电势差、电势能, 与原电场能量是两个概念。” 1、如图,是静电感应平衡后的电场分布图;2、导体内的电场为零,导体间的电场、电势差、电压能量就是原来电场的能量;3、你认为导体间的“增大的或者获得的电势差就是创造了电势差、电势能”,那导体内的电场哪儿去了?4、“增大的或者获得的电势差就是创造了电势差、电势能”与导体之间的外部电场的电势差能量的区别是什么?5、原来的电场分布由于静电感应变成现在的电场分布,由于电场能量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加,说明现在的电场分布的能量就是原来的电场分布的能量,能量守恒;6、如果你把-A、+A移出后原电场会恢复原来的分布,同时导体间的电场、电势差、能量就会消失;7、我的结论是,静电平衡后的导体之间的外部电场的电势差能量就等于原电场分布的电势能,能量守恒,没有创生!内容的回复:

1、如图,是静电感应平衡后的电场分布图;

2、导体内的电场为零,导体间的电场、电势差、电压能量就是原来电场的能量;

=========回复:

导体间的电场就是原来电场的能量;

导体间的电场的电势差、电场的电压能量就是原来电场的能量;

3、你认为导体间的“增大的或者获得的电势差就是创造了电势差、电势能”,那导体内的电场哪儿去了?

====回复导体内的电场仍然存在,合计电场强度为零,不能否定创造了电势差、电势能。

4、“增大的或者获得的电势差就是创造了电势差、电势能”与导体之间的外部电场的电势差能量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是:导体之间的外部电场的电势差能量仅仅是客观存在,由于没有电荷载体,就没有电势能的差别,就不能直接释放能量;

增大的或者获得的电势差就是创造了电势能,使导体之间的电势差由于具有感应电荷载体,因此具有电势能,电势能能够直接做功释放能量。

5、原来的电场分布由于静电感应变成现在的电场分布,由于电场能量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加,说明现在的电场分布的能量就是原来的电场分布的能量,能量守恒;

========回复:这里有两个系统;

对于带电体来说,原电场能量总量没有变化;

对于导体来说,导体之间从零势能状态变成具有电势差、电势能;

因此只能认为导体之间增大了电势差、电势能,就是创造了电势差、电势能。

6、如果你把-A+A移出后原电场会恢复原来的分布,同时导体间的电场、电势差、能量就会消失;

=====回复:是的,对于带电体的原电场来说,能量总量没有变化,因为能够做一对正负功;

7、我的结论是,静电平衡后的导体之间的外部电场的电势差能量就等于原电场分布的电势能,能量守恒,没有创生!

======回复:静电平衡后的导体之间的外部电场的电势差能量就等于原电场分布的电势能,原电场能量守恒;

对于导体来说,导体之间从零势能状态变成具有电势差、产生电势能;

导体之间的电势差由于具有电荷载体,因此具有电势能,电势能能够直接做功释放能量,由于原电场能量不变,只能认为创造了导体的正负电荷的电势能;

============================================================

带电体的原电场做一定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损耗合计为零,使导体产生正负感应电荷的电势能,

正负感应电荷的电势能来自于带电体的原电场,

转化过程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使带电体原电场能量不变,使导体产生正负感应电荷的电势能(即外电势能)代数和为零,这样看来仍然遵守能量守恒定律;

但是导体之间具有了电压、电势能,即多余出来的电势能,即创造出能量;

接通导体后,能够消耗电势能做功,同时带电体的原电场能量仍然不变;

这样的现象,只能认为创造出能量,并且能够消耗电势能做功。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1、实践证明,将电荷源-A+A移出、移入时,电场分布会复原,说明静电感应后的电场分布的能量等于静电感应前的能量,能量是守恒的;2、静电感应后,导体间的电势差能量,就是原来的电场能量转换过来的,能量大小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加,能量守恒!3、导体发生静电感应,只是电场的分布发生了变化,而电场的能量没有变化,没有能量的创生!内容的回复:

2、静电感应后,导体间电势差能量,由于带电体能量合计不变没有损耗,

因此产生的导体间的电势差能量只能认为是创造出来的,有能量的创生。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如图,你只要回答导体内的电场为零,这个电场能量减小到哪儿去了? 内容的回复:

导体内原电场与附加电场叠加合计为零,能量没有消失。

楼主:
“导体内原电场与附加电场叠加合计为零,能量没有消失。”

1、导体内的电场是零,对电荷没有作用力,对电荷不能做功,就没有了电场能量;

2、电场能、电势差存在于有电场有电力线的地方;

楼主:
“带电体能量合计不变没有损耗”

1、“带电体能量合计不变没有损耗”,这个“带电体能量”在哪儿?

2、“带电体能量”是带电体电荷的电场力做功的本领,这个电场在哪儿?

楼主:
3、电势差是电场强度对电力线的积分,你的创生的电势差的电场、电力线在哪儿?

楼主:
你对着图说:

1、“带电体能量合计不变没有损耗”,现在哪儿?

2、你说的创生的电势差、电势差能量在哪儿?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你对着图说:1、“带电体能量合计不变没有损耗”,现在哪儿?2、你说的创生的电势差、电势差能量在哪儿?内容的回复:

我出错了,我应该说“带电体的电场能量合计不变没有损耗”;

如果没有创造出电势差、电势能,那么在原电场做功合计为零,即原来电场的能量等于感应后空间电场的能量,

产生的电荷的电势能,说明静电场不是保守场。

创造能量或者静电场不是保守场,至少有一个是正确的。

楼主:
“产生的电荷的电势能,说明静电场不是保守场。”

1、“静电场不是保守场”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2、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楼主:
3、不要说得多,多了就没人看了,核心的话说出来?

楼主:
我来解决你的困惑:

1、我们在研究静电感应时,导体自由负电荷总受到两个力:

1)一个力是外电场的力F;

2)一个力是内电场的力-F;

3)这两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楼主:
2、当带电体靠近导体时,外电场做正功,内电场做负功,外电场的电势能转化为内电场的电势能,电荷的电势能不变;

楼主:
3、当带电体远离导体时,外电场做负功,内电场做正功,内电场的电势能转化为外电场的电势能,电荷的电势能不变;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3、不要说得多,多了就没人看了,核心的话说出来? 内容的回复:

静电感应中,带电体A的电场做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能量合计不变,即原电场总功为零;

使导体的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大小相等、符号相反;

说明这里有两个系统;

对于带电体的原电场来说,能量总量没有变化;

对于导体来说,导体之间从零势能状态变成具有(或产生)电势能能量,却消耗原电场的功合计为零;

原电场总功为零,却使导体产生电势能,能够对外做正功

因此只能认为导体产生的电势能或者导体的正负电荷的电势能、就是创造了电势能;

或者认为静电场不是保守场,因为功能不守恒了(原电场的正负功的总功为零,电荷对外却具有做功的电势能)。

请说明上述结论哪一个正确?

请说明上述结论哪一个错误?和理由。

楼主:
4、所以静电感应过程,自由电荷的移动只受到内、外电场力的作用,合外力为零,是外电场电势能与内电场电势能的转换;

5、所以静电感应过程,移动带电体A的过程,带电体A受到的合力为零,没有力对带电体A做功,带电体A的电势能不变;

6、简单说,我们移动带电体A时,没有感觉到带电体A与导体之间有作用力,我们没有做功,系统的能量守恒;

楼主:
7、这样,如图带电体-A、+A:

1)在图1中的电势能=带电体的电量Q×(-A与E之间的电势差U1+D与C之间的电势差U2+B与+A之间的电势差U3)

2)在图2中的电势能=带电体的电量Q×(-A与+A之间的电势差U)

图1

图2

楼主:
我来解决你的困惑(二):

1、如图:在导体D、C之间接一个电阻R,电阻R中就有电压U2产生的负电荷的定向移动电流;

2、我们分析一下电阻R中负电荷的受力

1)电阻R中负电荷受到两个力;

2)一个力是电压U2产生的电场力F;

3)一个力是电阻R对电荷移动的阻力-F;

4)电压U2产生的电场力F做正功,电势能U2减小;

5)电阻R对电荷移动的阻力-F做负功,把电势能转化为热能;

6)电阻R对电荷移动的阻力-F是非保守力做功,电势能不守恒;

网友A:
请求回答64楼。。。

楼主:
3、电压U2产生的负电荷的定向移动电流,D与C之间的电场电压U2做正功,电压U2的电势能减小;

4、电压U2产生的负电荷的定向移动电流,电阻R对电荷移动的阻力-F做负功,把电能转化为热能;

5、最终D与C之间的电场消失,D与C之间的电场能完全转化为热能;

楼主:
6、这样带电体-A、+A:

1)在图1中的电势能=带电体的电量Q×(-A与E之间的电势差U1+D与C之间的电势差U2+B与+A之间的电势差U3)

2)在图2中的电势能=带电体的电量Q×(-A与E之间的电势差U1+B与+A之间的电势差U3)

3)图2中带电体-A、+A的电势能减小,转化为电阻中的热能,能量守恒,但电势能不守恒;

图1

图2

楼主:
7、在图2中,带电体-A、+A的电场电势能减小,可以理解为带电体-A、+A的电荷电量没有变,而是带电体-A、+A之间的距离减小了;

8、如果要恢复带电体-A、+A的电场电势能,就要靠外力做正功,将带电体-A、+A之间的距离拉开到原来的距离;

楼主:
9、所以在电阻R将D与C之间的电势差能量变为热能后,将带电体-A、+A移出时,非保守外力必须做正功才能使带电体-A、+A之间的电势能得以恢复;

10、所以要利用移动带电体A在导体发生静电感应产生的能量,就必须通过非保守外力做功来实现,只有用非保守外力做功获得可利用的电势差能量!

楼主:
我来解决你的困惑(三):

1、如图1、图2,带电体A移向导体B,导体B发生静电感应,这个过程带电体所受合力为零,外力为零外力移动电荷不做功,带电体A的电势能守恒;

2、图2静电感应平衡后,导体B、C间有电势差能量,她是带电体A电势能的一部分;

3、图3中电阻R连接导体B、C时,导体B、C间的电势差(电压)在电阻中移动负电荷形成电流并作正功,电势能、电势差减小,电阻对移动负电荷电流的阻力(非保守力)做负功,把电能转化为热能;

4、所以图3中带电体A的电荷电量没有变,但是由于电阻消耗了导体B、C间的电势差能量,带电体A的电势能减小了;

5、图4,带电体A移出时,外力必须对带电体A做正功,恢复带电体A的电势能,以便重复上述过程;

6、这样,静电感应电势差对外做正功,非保守力移出带体外力做正功,是发生在两个不同时刻的不同过程中的;

7、但是,由于非保守外力移出带体外A时必须做正功,才能使产生可利用电能的过程不断循环下去,所以该过程能量守恒,永动机不成立!!!

楼主:
我来解决你的困惑(四):

1、楼主有关永动机的错误结论,产生的原因:

1)错误的认为:移动带电体A的过程中,带电体AD的电量Q没有变化,带电体A的电场的电势能就不会变;

2)没有认识到带电体A的电场的电势能,不只是与电荷的电量有关,而且还与电力线的长度、电力线的密度有关的;

楼主:
3)带电体A移向导体时,外力为零,带电体受的合力为零,静电感应过程中带电体A的电势能没有变,但是电场的分布变了,导体间的电势差,还是带电体A的电场的电势能,不是创生的;

4)电阻R利用了导体间的电势差能量,就是利用了带电体A的电场的电势能,带电体A的电场的电势能因此而减小;

楼主:
5)没有看到:带电体A移出时,外力必须做正功恢复带电体A的电势能;

楼主:
2、永动机总是企图说明导体间的感应电势差是创生的,不承认她就是原电场电势能的一部分;

3、利用了导体间的感应电势差能量,就是利用了原电场电势能的一部分,可以理解为带电体-A、+A的距离缩短;

4、在带电体A移出时,外力必须做正功弥补原电场电势能的减小;

5、在带电体A移出时,外力必须做正功弥补原电场电势能的减小,可以理解为将带电体-A、+A的距离拉长;

楼主:
请永动机认真仔细阅读理解,想好了再说,说的简单明了一些,说得多了没人看!!!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产生的电荷的电势能,说明静电场不是保守场。” 1、“静电场不是保守场”的判断依据是什么?2、你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内容的回复:

原电场做功合计为零,使导体具有电势能,能够对外消耗做功;

使零功产生了导体的电势能,因此认为创造能量了,或者说明了静电场不是保守场。

楼主:
1、原电场做功合计为零,使导体具有电势能,这个电势能就是原电场电势能的一部分;

2、电阻非保守力做负功消耗导体间的电势能电阻发热,电场做正功使电阻中的负电荷移动电势能减小;

3、原电场电势能=带电体的电量Q×(-A与E之间的电势差U1+D与C之间的电势差U2+B与+A之间的电势差U3),减去Q×D与C之间的电势差U2;

4、电场保守力做正功使电阻中的负电荷移动,电阻非保守力做负功消耗导体间的电势能电阻发热,是你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楼主:
1、导体具有电势能,对外消耗做功,原电场做正功,电势能减少如上图只剩下:

    电量Q×(-A与E之间的电势差U1 + B与+A之间的电势差U3 );

楼主:
2、原电场做正功电势能减少,如图可理解为原电场带电体-A、+A之间的距离减小了CD;

楼主:
3、当连接电阻后,电势能减少说明有非保守力做功,这个非保守力就是电阻R的阻力做的负功,把电能转换为热能;

楼主:
4、没有连接电阻以前,只有保守力做功,因为做功为零,电势能不变,电势能就是

带电体的电量Q×(-A与E之间的电势差U1 + D与C之间的电势差U2 + B与+A之间的电势差U3);

楼主:
5、你现在要研究的是连接电阻R以后的移动负电荷的力、力做的功、能量变化!

楼主:
我觉得永动机不成立,对你来说才是真正的胜利和解脱,是你有能力的体现,而不是失败或者无能!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我觉得永动机不成立,对你来说才是真正的胜利和解脱,是你有能力的体现,而不是失败或者无能!内容的回复:

1、原电场能量合计没有变化,没有转化机械功,该观点已经得到支持。

2、关于创造能量,或者电场能够吸收暗能量,或者静电场(场源电荷的电场)不是保守场,这3种结论必然至少有一种是正确的;
任何一种结论,都应该能够振动和促进世界科学发展。

今天早点晚安了。

楼主:
1、如图,设静电感应导体间的电势差是创生的;

2、我们用电阻R1、R2、R3分别利用-A与E之间的电势差U1、D与C之间的电势差U2、 B与+A之间的电势差U3的能量;

3、这时-A、+A之间的原电场应该依然存在;

4、实际上-A、+A之间的原电场还存在吗?

楼主:
1、静电感应过程原电场电势能不变的物理本质是,导体内的自由负电荷只受到内、外电场力做功的作用,只能是内、外电场势能的转换,也就是说导体静电感应后的电场分布的电势能就等于原电场的电势能;

楼主:
2、电阻利用导体间的电势能其物理本质是,电阻内的自由负电荷受到电场力做正功、电阻阻力做负功的作用,电场力做正功电势能减小,电阻阻力做负功把电能转换成热能;

楼主:
3、决定带电体-A、+A之间的电场能量大小的因数:

1)带电体(-A、)+A电荷的带电量Q越大电势能越大;

2)带电体-A、+A之间的距离越大电势差越大;

3)带电体(-A、)+A电荷间的电力线越密电场越强电势差越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永动机认真仔细阅读理解,想好了再说,说的简单明了一些,说得多了没人看!!!

有人一直执着的支持你,不但以前在中华网转发你的帖子考验我(其中最后一个转帖我还没有没有回复),而且前天晚上我发现有人在我的人民网博客中转帖推荐:

静电感应物理过程的功能关系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2/2012021511453400001-1.shtml

静电感应,是外电场与感应电荷内电场之间能量的转换能量守恒,没有能量创生!

因此,为了促进科学发展、为了这些网友对于科学真理不倦追求的赤子之心,我将继续进行讨论。

网友A:
对:刘志斌关于请永动机认真仔细阅读理解,想好了再说,说的简单明了一些,说得多了没人看!!! 内容的回复:

比如一个匀速移动的车厢内,有两个大小相等的物体,同步反方向移动,动能一样大小,对于各个物体来说,发生了动能变化,但是对于车厢来说,动能变化合计为零,说明参考物不同,结论不同;

对于场源电荷的电场力做功,应该使用功能关系来分析能量转化;

接通电阻后,两个带电体的原电场力仍然各做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正负功,并且同步分别客服电阻的非静电力,即原电场总功为零;多余出电阻的热能,创造出能量。

   使靠近带电体的电荷电势能增大、靠近电阻的电荷电势能减小。

接通电阻的情况下,导体相对远离带电体,原电场力全部做负功,产生机械阻力转化机械功。

楼主:
又开始说绕口令了!

楼主:
你回到你的帖子里说去吧!

楼主:
图1

图2

图3

1、图1是带电体-A、+A之间的电场分布,带电体-A、+A之间电势差U决定带电体电荷的电量Q、距离L、电场强度E;

楼主:
2、图2是导体在带电体-A、+A之间的电场里发生静电感应后的电场分布,-A与E之间的电势差U1 、 D与C之间的电势差U2 、B与+A之间的电势差U3三部分组成;

3、由于静电感应过程,自由负电荷移动时,外电场力做正功,内电场力做负功,外电场电势能减少,内电场电势能增加,所以,静电感应后的电场分布电势能量等于静电感应前的电场分布能量,就是说图2的电场是图1的电场变来的,电场能量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大;

楼主:
4、如图3,如果用电阻连接D与C之间的电势差,电场力对电阻中的自由负电荷做正功释放电势能,电阻的阻力做负功把电能转换为热能,使D与C之间的电场消失;

5、图3表示,电阻利用D与C之间的电势差能量的结果,使带电体-A、+A之间的电场能量减小,可以理解为带电体-A、+A之间的距离减小了CD段;

楼主:
6、如果要CD间的电势差重复对电阻做功,必须要用外力对电荷+A做正功恢复原电场电势能!

7、所以永动机不能永动!

楼主:
1、以上有关静电感应的结论,是在一个假设下完成的;

2、这个假设就是:

1)静电感应过程中,导体没有电阻;

2)感应电荷的移动只受到内、外电场保守力的作用;

3)只有内、外电场势能的转换;

楼主:
3、由于导体具有电阻,所以上述结论应修改如下:

1)当带电体A移向或移出导体时,或者在电场中移动导体时,必须有外力做正功;

2)外力做正功输入机械能,弥补静电感应过程电荷移动时在导体电阻上损耗的电势能;

3)这样可保证带电体A的电场的电势能不见小;

楼主:
4、当利用静电感应的电势差能量时,实际是外力对系统做功,输入机械能的缘故;

5、所谓静电感应创造能量永动机会永动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没有实践验证的!